这段时间做了个STM32的光流

楼主(2018-02-07):
之前一直是用的PIXFLOW和匿名的光流
所以一直想自己做一个理解一下其中的过程
匿名的只是为了赚钱 所以不开源  只有看pixflow的源码了
其中截取了一部分
复制到了自己的工程里
///////////////////////////////////////////////////////
//函数功能:检测某点是否是特征点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compute_diff(uint8_t *image, uint16_t offX, uint16_t offY, uint16_t row_size)
{
        uint16_t off = (offY + 2) * row_size + (offX + 2); // we calc only the 4x4 pattern
        uint32_t acc;

        //4*4像素向下求差,再累加
        acc = __USAD8 (*((uint32_t*) &image[off + 0 + 0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off + 0 + 1 * row_size]));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off + 0 + 1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off + 0 + 2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off + 0 + 2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off + 0 + 3 * row_size]), acc);

        //4*4像素向右求差,再累加
        uint32_t col1 = (image[off + 0 + 0 * row_size] << 24) | image[off + 0 + 1 * row_size] << 16 | image[off + 0 + 2 * row_size] << 8 | image[off + 0 + 3 * row_size];
        uint32_t col2 = (image[off + 1 + 0 * row_size] << 24) | image[off + 1 + 1 * row_size] << 16 | image[off + 1 + 2 * row_size] << 8 | image[off + 1 + 3 * row_size];
        uint32_t col3 = (image[off + 2 + 0 * row_size] << 24) | image[off + 2 + 1 * row_size] << 16 | image[off + 2 + 2 * row_size] << 8 | image[off + 2 + 3 * row_size];
        uint32_t col4 = (image[off + 3 + 0 * row_size] << 24) | image[off + 3 + 1 * row_size] << 16 | image[off + 3 + 2 * row_size] << 8 | image[off + 3 + 3 * row_size];

        //全部累加
        acc = __USADA8(col1, col2, acc);
        acc = __USADA8(col2, col3, acc);
        acc = __USADA8(col3, col4, acc);

        return acc;
}

///////////////////////////////////////////////////////
//函数功能:比较两副8X8像素图片的相似度
///////////////////////////////////////////////////////
static inline uint32_t compute_sad_8x8(uint8_t *image1, uint8_t *image2, uint16_t off1X, uint16_t off1Y, uint16_t off2X, uint16_t off2Y, uint16_t row_size)
{
        uint16_t off1 = off1Y * row_size + off1X; // image1
        uint16_t off2 = off2Y * row_size + off2X; // image2

        //两副8*8像素对应相减,再累加
        uint32_t acc;

        //第一行相减,再累加
        acc = __USAD8 (*((uint32_t*) &image1[off1 + 0 + 0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0 * row_size]));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0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0 * row_size]), acc);

        //第二行相减,再累加,依次类推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1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1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1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1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2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2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2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2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3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3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3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3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4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4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4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4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5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5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5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5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6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6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6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6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0 + 7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0 + 7 * row_size]), acc);
        acc = __USADA8(*((uint32_t*) &image1[off1 + 4 + 7 * row_size]), *((uint32_t*) &image2[off2 + 4 + 7 * row_size]), acc);

        return acc;
}

然后每隔4个像素来找特征点
                        //上下左右循环移动4个像素对比图片相似度
                        for(int8_t yy=winmin; yy<=winmax; yy++)
                        {
                                for(int8_t xx=winmin; xx<=winmax; xx++)
                                {
                                        //计算匹配度
                                        temp_match = compute_sad_8x8(image_new, image_old, x, y, x + xx, y + yy, wid);

                                        //寻找最小值,越小越相似
                                        if (temp_match < match_min)
                                        {
                                                sumx = xx;
                                                sumy = yy;
                                                match_min = temp_match;
                                        }
                                }
                        }

最后实际的效果还不错 就是激光模块给手焊坏了

实际的波形

总之慢慢完善啦

网友:
实际效果如何

网友A:
现在有光流摄像头了吧?

楼主:
实际定点10cm内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光流摄像头了吧?

那些是商用的,自己做的更有意义

网友B:
一块板硬件成本50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块板硬件成本50可以吗

成本肯定不止50

网友C:
弱弱问一下 什么是光流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弱弱问一下 什么是光流呐…

就是一种可以检测画面相对移动方向的相对移动速度的视觉硬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