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EA64进入STOP模式后电流偏大?(若能解决发红包)

楼主(2018-02-07):
如题,芯片是KEA64,进入STOP模式电流偏大,约260ua,规格书说是2ua。
硬件上,已经拆除了其他元器件,只保留了MCU和复位电路;
软件上,参考官方的PMC例程,同时没有开任何外设。所有的IO口未连接任何器件。

请问还有什么需要注意的?
若能帮我解决,小弟发66.6元红包略表心意,多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手工焊接,用酒精清洗助焊剂后再测

这个有的,保证很干净。而且试了2块板子,都是一样的结果。

网友B:
io口都是咋处理的,该拉得要拉

楼主:
引用 网友B:
io口都是咋处理的,该拉得要拉

IO口复位之后都是高阻态,所以我现在没做任何处理。 我有试过全部设为输出,都没效果。

网友C:
是否关闭了  LVD?   我测试过 KEA128 的,  不关 LVD,  用内部1k时钟,RTC 唤醒。   进入低功耗是126uA,  此时,关掉 LVD  功耗2uA。
使用内部32768 时钟  不关 LVD 272uA .  关掉 LVD, 49uA。  供你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关闭了  LVD?   我测试过 KEA128 的,  不关 LVD,  用内部1k时钟,RTC 唤醒。   进入低功耗是126uA,  ...

LVD是关闭了的。但是很奇怪的是,这段代码加跟不加效果一样。
另外,你说的内部1k时钟,是指进入休眠的时候将系统时钟设为内部1K?

网友:
前几天折腾mpc5748的低功耗也折腾了一周。

楼主:
顶一个啊,希望有经验的坛友指点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