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批量使用了ALTERA的MAX10 CPLD吗?

楼主(2018-02-07):
目前在使用EPM570,在嘉立创看器件的时候无意中看到10M02DCV36竟然也才20+,而且容量却大了很多,性价比非常有优势啊。
所以在研究转到MAX10上,但V36的封装是BGA 0.4mm pitch,这个似乎只能焊盘上打孔?  MBGA153是0.5mm,但价格似乎也贵了,有谁有在用吗?用的哪个型号啊?

网友A:
关注,以前玩过10m08,好像要贵不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以前玩过10m08,好像要贵不少。

是的。08应该是贵不少。

02的话有2K LE,100Kbit RAM,我觉得够玩了。

网友B:
BGA 裸片封装3*3

Are u kidding mi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A 裸片封装3*3

Are u kidding mi

对的,3*3 VBGA36,0.4mm pitch。
如果价格比其他封装便宜,可以考虑做转接板。

网友B:
做转接板思路挺不错,现在打样个4层成本也不高

网友C:
好买够用就行了,芯片不用追求新。BGA 0.8MM以下的我都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买够用就行了,芯片不用追求新。BGA 0.8MM以下的我都不用

EPM570现在快用满了,如果再要加功能的话很麻烦,而且价格也只会越来越贵。
有性价比更高的为什么不用呢?

网友:
20+的腿很少吧?

楼主:
27个可用IO。一般的应用够了

网友:
可惜是0.4的bga,不然很方便用了

网友:
要便宜用 lattice

楼主:
lattice的XO2也有在用,容量也比较小啊。256的跟EPM240价格差不多了。

不过XO2有QFN封装很爽啊

网友D:
引用 楼主:
lattice的XO2也有在用,容量也比较小啊。256的跟EPM240价格差不多了。

不过XO2有QFN封装很爽啊 ...

4层板,多少线宽和间距能扇出啊,别弄的好贵的
还有QFN的好在哪呢?40脚左右板子工艺要求低,焊接难度也小?

网友E:
有啊,用的大容量的。不过这玩意不是CPLD,是FPGA啊,时序比CPLD要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啊,用的大容量的。不过这玩意不是CPLD,是FPGA啊,时序比CPLD要差

现在在用的MAXII系统内部也是用RAM来实现的了,应该区别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层板,多少线宽和间距能扇出啊,别弄的好贵的
还有QFN的好在哪呢?40脚左右板子工艺要求低,焊接难度也 ...

如果是V36的话,估计要加盲孔了。
MBGA的话是0.5mm,管脚分配一下部分不用的话还是可以的。

QFN就是好焊接啊,相对QFP来说体积也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如果是V36的话,估计要加盲孔了。
MBGA的话是0.5mm,管脚分配一下部分不用的话还是可以的。

一直在找一种资源数和EPM570差不多,而引脚尽量少一些,25个IO就够了,板子制作工艺又不算高的新型号芯片,好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直在找一种资源数和EPM570差不多,而引脚尽量少一些,25个IO就够了,板子制作工艺又不算高的新型号芯片 ...

我之前用的XO2的256,QFN32封装,可惜资源比你要的小了一点,不过这个好像有内置RAM,不知道可不可以弥补一点。价格应该10+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之前用的XO2的256,QFN32封装,可惜资源比你要的小了一点,不过这个好像有内置RAM,不知道可不可以弥补 ...

没找到XO2系列呢,只找到了XC XA系列,您能把全称发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找到XO2系列呢,只找到了XC XA系列,您能把全称发一下吗?

http://www.latticesemi.com/zh-CN/Products/FPGAandCPLD/MachXO2

lattice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www.latticesemi.com/zh-CN/Products/FPGAandCPLD/MachXO2

lattice家的。

哦,原来不是xilinx啊
是不是前年紫光要收购这个公司,被美国Z.F.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啊,用的大容量的。不过这玩意不是CPLD,是FPGA啊,时序比CPLD要差

你确定FPGA时序比CPLD差?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FPGA时序比CPLD差?

CPLD一般随便写写,不弄约束文件。MAX10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当CPLD一样,没弄约束,结果时序很差,后来加上约束就好了。
你不相信也完全没问题,我只是随口说一句我们转到MAX10的时候遇到的实际问题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确定FPGA时序比CPLD差?

这个是没有疑问的,CPLD是走线路径比FPGA更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CPLD一般随便写写,不弄约束文件。MAX10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当CPLD一样,没弄约束,结果时序很差,后来加 ...

altera家的maxii系统内部实现应该都是ram吧?
他家真正的cpld是以前的7000,3000系列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altera家的maxii系统内部实现应该都是ram吧?
他家真正的cpld是以前的7000,3000系列了。 ...

嗯。是,MAX II是LUT结构, 不是宏单元结构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CPLD一般随便写写,不弄约束文件。MAX10我们开始的时候就是当CPLD一样,没弄约束,结果时序很差,后来加 ...

请教几个问题哦:
1.时序约束需要单独的约束文件吗,直接在写代码的时候注意不行吗?
2.时序出问题的表现是什么呢,会导致输出有异常窄脉冲出现呢,还只是结果输出不对,不定期的报故障呢?

网友G:
现在Spartan6系列的XC6SLX9和EP4CE6E22C8N都很便宜,20多元。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现在Spartan6系列的XC6SLX9和EP4CE6E22C8N都很便宜,20多元。

但是XC6SLX9的容量可比EP4CE6大多了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但是XC6SLX9的容量可比EP4CE6大多了啊~

看来应该改投Xilinx门下。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看来应该改投Xilinx门下。

基本相同的价钱,X家的容量是型号里那个9(也就是等效9000LE),A家的容量是型号里的那个6,少了1/3啊!
应该是因为A家被intel收了,而intel常年都是做高毛利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教几个问题哦:
1.时序约束需要单独的约束文件吗,直接在写代码的时候注意不行吗?
2.时序出问题的表现 ...

我们要求比较高,时序不好的时候自定义总线有时候工作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要求比较高,时序不好的时候自定义总线有时候工作不正常。

是的,我用ep2c8控制88e1111,进行千兆网udp通信,偶尔会出乱码。

网友D:
引用 网友H:
基本相同的价钱,X家的容量是型号里那个9(也就是等效9000LE),A家的容量是型号里的那个6,少了1/3啊!

没收购以前,价格基本差不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我们要求比较高,时序不好的时候自定义总线有时候工作不正常。

您有过用逻辑分析仪测试过总线状态吗?
我主要想知道微观上的缺陷表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收购以前,价格基本差不多吗?

以前没注意。
但客户都不笨啊,这两家的技术明明差不多,谁也不可能用比对手少很多的容量来卖相同的价钱。你说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有过用逻辑分析仪测试过总线状态吗?
我主要想知道微观上的缺陷表现应该是什么样的呢 ...

我们自定义总线是成熟设计了,不用量就知道是时序问题。后来工程师加了约束就好了。强调下,这是FPGA,不是CPLD,记住这个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lattice的XO2也有在用,容量也比较小啊。256的跟EPM240价格差不多了。

不过XO2有QFN封装很爽啊 ...

低功耗方面 xo2 是不是比 max10 做得好?

网友:
发现一个问题,Altera自己的MAX10和Cyclone LP系列,似乎规格有些相似啊,不怕自我竞争吗?

网友:
不过A的MAX10系列,确实其他厂商没有产品能比得上。
单电源供电,最大资源50k LE,单芯片无需外扩存储体……
缺点就是引脚少的,太小,板子不好弄。不过这也是电子工业发展的趋势逼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做转接板思路挺不错,现在打样个4层成本也不高

大概画了一下,36pitch,似乎可以不打孔,用双4mil可以引出,双面板就可以,因为pitch单侧计算只有三排而已
其实您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打孔,4层板在扇出过程中,也没啥意义啊而打孔的话,这个间距只能打4mil的孔,成本又不是普通4层板能比的了。
不过可惜他这个还是太小,如果是0.5mm的,嘉立创双面板就能接5mil的活了,现在4mil嘉立创不愿做。

对不起,上面那些我算错了,没考虑扇出时,焊盘是比布线宽的,尺寸干涉。4层板不塞孔都够呛,没法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