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M的 Cortex M7 i.MX RT1052 核心板做好了,大家看看怎么样。

楼主(2018-02-07):
i.MX RT1052 EVK 核心板 配套 FALSH 下载算法, 可直接在 KEIL 里面把程序下载到外部 FLASH 调试和启动,程序不丢失,跟开发STM32一样。

网友:
尼玛,钱包不空,誓不成佛。。

网友:
钱包不空,誓不成佛

网友A:
我正在拿STM32H7做开发,USB HS要外接PHY真让人郁闷。不过相比i.mx RT内置了FLASH和RAM,但现在价格还高高在上啊。。。

网友:
作为核心板价格感觉有点高了,可以考虑加底板

网友:
核心板上最好保留下 网口,这样没有底板也能用。

网友B:
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不用30块带64m的arm9跑linux?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拿STM32H7做开发,USB HS要外接PHY真让人郁闷。不过相比i.mx RT内置了FLASH和RAM,但现在价格还高高 ...

RT1052内部有512K RAM的,,只是没有Flash而已,,使用RT1052并不必须接SDRAM

网友A:
引用 网友C:
RT1052内部有512K RAM的,,只是没有Flash而已,,使用RT1052并不必须接SDRAM

那跑程序的时候要么QSPI IAP执行,速度上应该会有影响吧。如果在RAM上跑的话,512K又比较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跑程序的时候要么QSPI IAP执行,速度上应该会有影响吧。如果在RAM上跑的话,512K又比较小。

有Cache,可以保证很高的效率的,,只是实时性无法保证;如果把中断ISR存入的RAM的话,实时性也能保证了,,只是这样编程复杂了点儿

电脑里CPU也比DDR快的多,它也是靠Cache来保证效率的

网友:
祝贺一下,我也觉得核心板上最好保留下 网口,这样没有底板也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不用30块带64m的arm9跑linux?

具体是什么芯片呢?正想选型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A:
那跑程序的时候要么QSPI IAP执行,速度上应该会有影响吧。如果在RAM上跑的话,512K又比较小。

如果代码和数据不能Fit进TCM,说明不是该芯片的目标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代码和数据不能Fit进TCM,说明不是该芯片的目标用户。

网友:
为何flash和SDRAM不用BGA的?可以缩小PCB很多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我正在拿STM32H7做开发,USB HS要外接PHY真让人郁闷。不过相比i.mx RT内置了FLASH和RAM,但现在价格还高高 ...

STM32H7和RT1052+FLASH  哪个性能强大,哪个价格站优势?

网友A:
引用 网友E:
STM32H7和RT1052+FLASH  哪个性能强大,哪个价格站优势?

速度不知道,价格目前H7要100+........

网友:
没淘宝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E:
STM32H7和RT1052+FLASH  哪个性能强大,哪个价格站优势?

STM32H7 400MHz、RT1052 600MHz,,在程序不太大的时候,Cache命中率比较高,1052性能肯定比H7高,,但当程序大到一定程度,Cache命中率降低,1052的性能会下降、H7的性能却能保持

价格的话肯定1052便宜,它没有片上Flash,面积比H7小的多,,SPI Flash便宜太多,4M Byte的才1块多

网友:
片子性能又提高了,年纪大了要跟不上鸟

网友:
问题是6ul 也很便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速度不知道,价格目前H7要100+........

一般用不起这H7

网友:
作为核心板来说,这个太大了

网友:
RT1052和STM32H7还要考虑一个开发难度问题
相对来说ST的开发容易很多啊,Cubemx一配置就能跑了。

网友:
我就想知道,哪儿能买到

网友:
安富莱也在做。。。。

网友:
喜欢安富莱的代码风格,期待安富莱!

网友:
F429还没玩好,又出这么高级的片子了

网友:
我这还停留在F103的年代,,,,,技术发展真是快

网友(2018-04-11):
才把429玩熟悉,我在考虑要不要换1052

网友:
只会焊QFP,叫我怎么玩啊。

网友:
bga封装蛋疼

楼主:
《i.MX RT库开发实战指南》正在编写,基础部分已经写完。

网友(2018-06-25):
bga封装是个问题

网友:
价格有点高,看着很不错

网友F:
与i.mx6ULL相比如何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与i.mx6ULL相比如何呢?

i.mx6ull的整板复杂度要高很多。

网友:
感觉跟不上了,玩都不想玩了

网友:
跑Rtt 这种小的操作系统会比较好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奇怪的是为什么不用30块带64m的arm9跑linux?

大佬  什么平台可以做到30+linux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佬  什么平台可以做到30+linux

新塘的arm9,nuc927。不过不支持浮点,主频还低,有点鸡肋呀

网友(2018-08-07):
是否可以内部ROM运行程序? 貌似只有96K, 不知道能否使用“?

网友H:
1052学习难度有点大,听说安富莱要放弃了,要等NXP出稳定的芯片才下力搞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52学习难度有点大,听说安富莱要放弃了,要等NXP出稳定的芯片才下力搞

什么难搞的地方?还是说有bug?

网友:
引用 网友H:
1052学习难度有点大,听说安富莱要放弃了,要等NXP出稳定的芯片才下力搞

请问芯片哪方面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