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单片机电源接0.1uF电容可以不接大电容?

楼主(2018-02-07):
如题,是不是只接0.1的退偶电容不接其他电容就可稳定工作?不跑飞?

网友:
0.1uF的电容只是靠近vcc脚的地方放,越近越好。跑不跑飞不一定是硬件的问题吧

网友:
如实在没办法,加个0805的10uf贴片应该会好些,除非有很好的电源供电

网友:
一个电容可以解决一切疑难杂症的话,印度神油早就横行天下了,生病也不用找医生了

网友:
这要看你的电源杂波再选择加大电容

网友:
一个电容不够就再加一个(笑

网友:
看情况啊····你电源很好的话,比如直接电池来的电,没别的干扰0.1uf也可以工作的非常好,你给整个阻容出来的,那压力就有点大了,适当加个电解可好?

网友:
电容的钱就不要省了, 在其他地方省吧

楼主:
板子空间太有限啦,看看我再加一个大贴片电容吧

网友:
发来奖金,工资也还是需要的。

网友:
我电池供电,都弄好几个电容了。大小都有。这地方没必要省那点钱。

网友:
还是加个电解电容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