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VAVR界面乱套了,谁有办法救?

楼主(2018-02-07):
前天手欠,从官网下载了一个最新试用版回来装了一下,然后切换回老版本的时候代码编辑窗口就变成这样小小的一个了,不能最大化,也不能缩放,也不能拖动,本以为是那里存储了界面布局的参数,删掉再安装软件就会恢复回来,可是本地文件夹和注册表都删过了还是不行,软件都反复重装好几遍了,也没用,真愁死了,求教大家有么有什么办法把那个窗口弄回来?

编辑原因:上传图片

网友A:
居然还有人在用cvavr
帮顶

网友:
cvavr竟然还有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居然还有人在用cvavr
帮顶

我不是工作用,业余玩玩单片机,cvavr内置很多种类常用器件的驱动,还有可视化的代码生成助手,傻瓜化程度比较高,用起来比较方便

网友B:
论傻瓜程度,有个https://www.mikroe.com/

网友C:
工具条最右侧下拉,找到这几个按钮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傻瓜程度,有个https://www.mikroe.com/

在用CV之前也关注过这个,但这个用的人比CVAVR还少,找不到和谐版的软件,只能用C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具条最右侧下拉,找到这几个按钮试一下

试过了,这几个就在那个小框框里面来回切换,框框不能变成大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这几个就在那个小框框里面来回切换,框框不能变成大的

调调分辨率看能骗它恢复正常不

网友D:
关掉当前的工程,重新建立一个新工程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用CV之前也关注过这个,但这个用的人比CVAVR还少,找不到和谐版的软件,只能用CV了 ...

http://www.sonsivri.to/forum/ind ... s292nokreael50&

这里面肯定有破解,另外这个是有免费试用,我不得不用AVR时候就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关掉当前的工程,重新建立一个新工程试试。

感谢提示,这个方法也试过了,不起作用

网友:
这个软件还是近10年前搞AVR的时候用过。

网友E:
cvavr还可以呀,支持位操作,对着编程区域的蓝条,点右键,上面可以选择显示方式,

网友:
win7以上的话右键试试兼容模式

网友:
相当不错的一款软件!可惜atmel公司没能把握好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cvavr还可以呀,支持位操作,对着编程区域的蓝条,点右键,上面可以选择显示方式, ...

感谢建议,但是我试了点右键没有任何反应

没办法这段时间我一直都是用第三方编辑器写代码,然后用cv编译,还好也能凑合用

网友F:
avr真坚强 还有人新学

楼主:
引用 网友F:
avr真坚强 还有人新学

我是零几年开始就接触avr了,以前没接触过单片机,当时看网上人家做的小玩意挺好玩,就选了avr,然后来到这个论坛,虽然接触了很多年,但学的不咋滴,三日打渔两日晒网的,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来,最近不忙,想着把以前垂涎了很久的电波钟和玩具小车做出来

楼主:
说实话,avr作为业余使用真是挺不错的,我看老外不少人还在用它,还有电子积木,不也挺火的

网友(2018-05-02):
AVR 新产品设计,还会用吗?

网友(2021-12-10):
我的CVAVR界面和楼主一样了,窗口被最小化。楼主后来怎么解决的?

网友G:
删掉这里面的 ini 档 C:\ProgramData\HP InfoTech\CodeVisionAVR

楼主(2022-01-09):
引用 网友G:
删掉这里面的 ini 档 C:\ProgramData\HP InfoTech\CodeVisionAVR

你太棒了,这招果然管用

网友:
埋了三年多,居然救活了.

网友H:
页面不正常居然等了这么久?不能重装解决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页面不正常居然等了这么久?不能重装解决么?

哈哈,年龄大了就懒得折腾了,反正用的很少,就一直扔在那没管,偶尔用的时候就用三方编辑工具写代码,然后回来编译,就这样将就下来了,要是搁刚毕业那会,早就重装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页面不正常居然等了这么久?不能重装解决么?

有些情况重装也不会好。比如一些聪明的安装程序,见到已有旧的界面配置文件就保留,不用自己默认的覆盖,这样就永远是错的。
正确的做法就是上面的,找到之前的界面配置,有的程序在注册表,有的程序在自己目录下的一个ini,把它删了就好。

网友I(2022-04-01):
最新系列的AVR ATTINY1616 1627  ATMEGA4809  AVR128DA 很好用哦,有些型号价格也不算贵了

网友:
就是CVAVR和谐版还只有3.12和3.14,这两个版本都还支持不了新的AVR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新系列的AVR ATTINY1616 1627  ATMEGA4809  AVR128DA 很好用哦,有些型号价格也不算贵了 ...

你说的这几个型号都没听说过哦,不知道好用在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

网友:
Arduino Nano Every 用的就是 m4809
da可参考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TgwMjQ3MTUxNg==.html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说的这几个型号都没听说过哦,不知道好用在哪里?有什么过人之处?

有的有12位AD,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8位DA,比较器,可以编程的REF基准,
多种波形输出模式更适合电机控制的定时器,还有用户可编程的逻辑模块CCL,事件系统,高速和低速片内时钟
官方开发板带板上调试和下载器的只要八九十块钱。
比如ATTINY1616找官网零买也只要四五块一片,
还有批量两块多的货源,感觉已经有点香了。

网友:
现在就是没有河蟹的高版本CVAVR,3.40以上的版本,用的MPLAB X5.50,感觉生疏

网友:
还是觉得CVAVR短小精干,更熟悉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有的有12位AD,可编程增益放大器, 8位DA,比较器,可以编程的REF基准,
多种波形输出模式更适合电机控制 ...

听起来是不错,可是现在大家都去用stm32去了,avr变成了小众产品,也没什么人搞破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