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芯片原厂一起玩15W(Qi标准)无线充电(附原理图)

楼主(2018-02-08):
无线充电开始火起来了,随后又将是竞争激烈。先前有STM8,一块多的芯片,做无线充电,价格的确诱人,虽说用STM8做的无线充电过不了Qi认证,但中国无视认证的例子,比比皆是。

好在ST悬崖勒马,及时提高了STM8的价格,这对行业,特别是无线充电的行业是大好事,只有高性价比,而不是低价格才对行业有利。

看无线充电方案,如今是层出不穷。海外巨头的芯片,都在几个美元的范围,真是羡慕。国产芯片也是风起云涌,各种方案不断推出,必将出现战国割据到一两家江湖一统。

以前一直是5W方案,但没有推出势头,市场认为是鸡肋,5W方案的成本也就几块钱,一个MCU 一块来钱,一个运放,几毛钱,2个(或4个MOS),因为是5V,MCU直接驱动就可以了,NPO电容那时还没有涨价。。。

苹果来了搞了个7.5W,于是10W慢慢就流行起来了,但Qi的中等功率,那是15W的,相信小米7等今年出现的无线充电是冲着15W来的。

从5W到15W,硬件上需要的改进:

  • MCU要牛一点的,STM8不够用了,关键是资源太少,不能过认证
  • MOS可以换大一点的,还得加上驱动MOS的元件
程序搞复杂一点,对照Qi协议死磕,假以时日,一定能搞出来的。

那么搞出来有用吗?市场有竞争力吗?能够三分天下吗?

今天介绍的跟芯片原厂一起搞,必将有竞争力。如何做到:
  • 首先选择功能强大的MCU,啥事都能软件搞定
  • 其次,MCU价格要有竞争力,不需要同原来的STM8比价格,但起码能同现在的STM8比价格
  • 再者,BOM最优化:运放能省就省,驱动最简化

实现这样的目标,心中理想的方案如下:

  • JMT1808ED MCU,性能价格满足上述的要求
  • 利用芯片内部DSP进行数字解调,无需外部运放,简化BOM
  • 江苏宏云的CF3.0做快充时,一直就是用三极管驱动MOS,这里继续使用三极管驱动

原理图附上,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打板,自己写软件。因为原厂自己也在准备软件,所以过一段时间可以相互切磋,记住,原厂的就是你的,但你的就是你的,不是原厂的。

详细的JMT1801ED芯片手册可以在此链接中下载:
http://www.macrocloudtec.com/cn/service/ser_doc.html

在此感谢江苏宏云技术有限公司,芯片原厂的支持!

网友A:
20w左右能做到吗?接收端能输出20w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w左右能做到吗?接收端能输出20w的

发射端做多大的功率都可以的,中兴做汽车无线充,那个功率特大。关键是Qi标准就是15W,所以要支持不同于Qi的协议,可以用自己的”标准“。

网友B:
但线圈的吗?三线圈支持吗?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H桥?

网友C:
JMT1801ED 芯片多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线圈的吗?三线圈支持吗?
直接用三极管驱动H桥?

据了解,原厂会先出单线圈的,再出多线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JMT1801ED 芯片多少钱

听说在3元以下,具体请询问原厂。

网友B:
请教LZ一个问题
FOD检测是计算损失功率好还是用Q值检测好?
三线圈的话,用MOS选通?
如果按DEMO方案,大概成本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一个问题
FOD检测是计算损失功率好还是用Q值检测好?
三线圈的话,用MOS选通?

FOD用计算功率损耗来算没有问题的,计算Q值也可以用计算功率损耗来算,Q值计算是需要的。
是的,MOS选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LZ一个问题
FOD检测是计算损失功率好还是用Q值检测好?
三线圈的话,用MOS选通?

demo板的成本如果不用NPO电容,10元左右。

网友B:
NXP的三线圈。一套DEMO成本都要,100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江苏宏云?名字这么熟,原来是做 foc驱动那家,好像从电机驱动到无线充行业跨度有点大,市场上哪个热门就追 ...

这有什么,你还没有看见他们早就在做QC3.0, TYPEC, FCP, MKT PEP快充, 我是知道点内部信息的, 快充芯片用的就是那个做FOC的芯片 。 你可能还不知道,DSP核也是他们自己设计的。

因为整个MCU,DSP芯片的应用范围跨度大,而且他们走的自己的路线,不兼容任何一家,连DSP的指令集都是自己的,要推广应用就得出整体方案,这样逼着他们做:

  • 快充,数字(DC-DC)方面的应用
  • 从方波到FOC,再到高频注入,这里面的应用他们做了一堆堆的(这是他们芯片的主要方向)
  • 逆变器,小米那个100W的逆变器刚量产,而宏云的500W逆变器早就出口了
  • 无线充电跟快充,跟逆变,跟电机控制,有类似的地方,也是市场所需(他们做快充时就在无线充和快充上选择了先做快充,现在回过来捡起来无线充,也是自然)
  • 所有的应用,归结到一个点,就是他们自己的DSP,就是他们的2款芯片:JMT1808R和JMT1801ED
  • 不同的方向只是芯片的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NXP的三线圈。一套DEMO成本都要,100以上了。。

所以羡慕他们,外国的月亮就是圆。

我们跟原厂从来不谈价格,合作的非常愉快。

网友E:
支持苹果快充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苹果快充吗/

都会支持,定频(苹果快充),变频。
支持自动升降压:只要适配器支持QC3.0、QC2.0协议,可以让适配器给出3.6V~20V的可变电压,所以原理图中没有像有的方案那样需要buck电路。

网友F:
强烈怀疑楼主已经加入江苏宏云

网友G:
foc有参考电路和软件吗?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强烈怀疑楼主已经加入江苏宏云

笑而不语。
我老板说快了,江苏宏云可能会把我们收购了,待时机成熟,一起冲刺IPO。

看着兆易创新的今天,想想我们的明天,心里也是热呼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foc有参考电路和软件吗?谢谢楼主分享。

有的,您在淘宝上搜“JMT1808R FOC Demo”, 能找到2块FOC Demo板, 无感的38元一块,有感的58元一块,然后你可以找店主要demo板源代码和demo板的原理图。

网友H:
qi,15w无线充电做出来了吗?有demo,和方案了吗?联系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都会支持,定频(苹果快充),变频。
支持自动升降压:只要适配器支持QC3.0、QC2.0协议,可以让适配器给 ...

要是能开源代码就好,可以自己改,现在大多是芯片内部烧写好代码,给你设计好电路图,自己画板子,买芯片SMT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H:
qi,15w无线充电做出来了吗?有demo,和方案了吗?联系方式?

在打板,春节后调试软件,估计还得2个月时间,我们的客户也都在等着呢 。您可以直接联系江苏宏云,邮箱:support@macrocloudtec.com

楼主: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开源代码就好,可以自己改,现在大多是芯片内部烧写好代码,给你设计好电路图,自己画板子,买芯片 ...

这个要看原厂了,不过他们的FOC软件都可以开源,无线充电说不定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要看原厂了,不过他们的FOC软件都可以开源,无线充电说不定也可以。 ...

他们只做发射端,有接收端芯片方案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的,您在淘宝上搜“JMT1808R FOC Demo”, 能找到2块FOC Demo板, 无感的38元一块,有感的58元一块,然 ...

谢谢回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他们只做发射端,有接收端芯片方案吗?

听说是先做发射端,后做接收端,用同一款芯片。

网友E:
引用 楼主:
听说是先做发射端,后做接收端,用同一款芯片。

无线充电需要发射和接收一起测试,不知道他们前期会用那家的接收做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无线充电需要发射和接收一起测试,不知道他们前期会用那家的接收做测试! ...

这个我也不清楚,按照以前了解到的快充情况,他们买了一堆快充手机测试各种不同快充协议的兼容性,无线充目前就苹果和三星等,也没有几款。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射端做多大的功率都可以的,中兴做汽车无线充,那个功率特大。关键是Qi标准就是15W,所以要支持不同于Q ...

到底多大功率?

网友I:
这芯片能用c开发吗?

网友J:
我买了一个他们的foc的开发板,感觉编程还是比较麻烦。而且要用keil,所以一直没有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买了一个他们的foc的开发板,感觉编程还是比较麻烦。而且要用keil,所以一直没有玩。 ...

Keil只是一个C编译环境而已,无论什么环境,其实都不是难点,相对环境来讲,FOC自己才是关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芯片能用c开发吗?

是的,可以。 8051部分可以用任何一家的51的C工具。无线充电如果用外部运放,是用不上DSP的。针对DSP进行解码的那部分软件,像原理图中那样省掉外部运放(大部分无线充电用了外部运放),就得用DSP汇编了,原厂在搞,以后用他们的库就好了。

网友:
当小白鼠咯!

网友J:
是用串口下载程序,不能很方便的调试。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用商业的东西了。等空的时修改可以用JM1808做一个电调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J:
是用串口下载程序,不能很方便的调试。现在越来越不愿意用商业的东西了。等空的时修改可以用JM1808做一个电 ...

是的。

JMT1801ED可以用串口调试,也可以用JTAG在线调试。

网友K:
这个片子支持c语言了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发射端做多大的功率都可以的,中兴做汽车无线充,那个功率特大。关键是Qi标准就是15W,所以要支持不同于Q ...

中兴的无线充电多少功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中兴的无线充电多少功率的?

“无线充电标准,国际和国内的国标基本上都是按照先做乘用车3.3KW、6.6KW、11KW这个等级的无线充电,然后再往更高规划商用车的无线充电标准的制定,最后是开在路上就能充电的动态无线充电标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个片子支持c语言了吗?

此芯片是双核架构(8051+DSP),其中8051跟其它公司的8051一样,支持C语言;DSP相当于可编程加速器,用汇编(原厂通常会有汇编库供8051的C 代码调用,对有的应用来讲,DSP可能用不上)。

网友L:
怎么玩?有现成方案?

网友:
15W挺好了

网友:
15W 确实很好,就是现在市场售价 不便宜。

网友M:
很感兴趣,持续关注中,X宝上的15W可不便宜呀!目前7.5W和10W还是主流
小米7这次定的是和iPhone一致的7.5W
顺便问下楼主,布板上有何讲究?从来没画过无线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L:
怎么玩?有现成方案?

原厂提供原理图等,因为原厂也在开发,也就是可以同原厂同步开发。

网友M:
引用 楼主:
原厂提供原理图等,因为原厂也在开发,也就是可以同原厂同步开发。

看到NXP的三线圈demo,这器件是不计成本的往上堆呀
看到原厂提供的原理图,这物料成本不是一般的便宜~有前途

楼主:
引用 网友M:
很感兴趣,持续关注中,X宝上的15W可不便宜呀!目前7.5W和10W还是主流
小米7这次定的是和iPhone一致的7.5W

目前市场上还没有看到15W的手机,但Qi标准15W是发展的必须。7.5W和10W是因为苹果三星等手机的支持,所以迅速风行起来了。此15W方案当然须要向下照顾到7.5W和10W的市场需求,在硬件上是同一电路,软件上以Qi标准为标准,也兼顾手机厂商的特色,所以要求MCU有足够的资源,这点8KB的003这类芯片就有些力不从心了。

是的,X宝上的15W的确是不便宜,但看看此方案原理图的BOM,不就10来块钱?一旦15W普及之时,价格定当亲民。

布板上主要考虑散热,功率回路是重点,因为Qi标准的无线充电频率不是射频,就~200kHz以下,移动电源的PWM频率还比这个高呢。也可以联系原厂,问他们要参考文件,再根据自己是板框尺寸进行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到NXP的三线圈demo,这器件是不计成本的往上堆呀
看到原厂提供的原理图,这物料成本不是一般的便宜~有 ...

我也有同感。

网友N(2018-03-31):
间距可以做到什么样子?
5W     2.5CM  效率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N:
间距可以做到什么样子?
5W     2.5CM  效率多少?

QI方案是到不了2.5Cm的  最多也就1CM
其他非QI的方案倒是可以

网友N:
引用 网友E:
QI方案是到不了2.5Cm的  最多也就1CM
其他非QI的方案倒是可以

有推荐的吗?2.5CM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N:
有推荐的吗?2.5CM的

接受功率要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受功率要多大

5W足够!
要驱动个8欧1W的喇叭;

网友(2018-05-19):
有谁做了板子没?

网友:
这个体验怎样?看看板子?

网友O:
楼主,这个整的咋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这个整的咋样了。

谢谢大家的关心,从原厂了解的情况是:原厂基本调试完毕,现在在帮他们的客户做量产的产品化。
为了展现结果,我已经问原厂要到了板子和测试照片,今天找个时间,再另外开一个帖子,“测试篇”,把测试结果贴出来。

楼主:
测试篇链接: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92385-1-1.html

网友P(2018-08-23):
引用 楼主:
有的,您在淘宝上搜“JMT1808R FOC Demo”, 能找到2块FOC Demo板, 无感的38元一块,有感的58元一块,然 ...

JMT1801只能跟原厂要吗?淘宝上还没有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JMT1801只能跟原厂要吗?淘宝上还没有么

JMT1801ED,淘宝上也有卖的。在淘宝上,搜一下,jmt1808R foc, 询问这家店铺即可。

网友(2018-12-13):
问下,如何区分是苹果手机还是安卓手机,是通过0x71的包吗,谢谢

网友(2020-03-13):
做1-2CM的距离无线感应距离,200W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