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061环路分析仪 bode图请教。

楼主(2018-02-08):
图片是开关电源 bode图,从图可以看出我的环路带宽在1K左右,但是相位在上面有个翻转大家怎么理解。

网友:
图在那里?

网友:
没图不要紧,重要高速服务区别落下妻子;群发邮件别忘记加附件

楼主:
此bode图从时裕上表现是稳定的,但从这张图看穿越频率点相位30°,我觉是我环路分析仪设置问题,大家怎么看,

网友:
我以前测也是这样,说明你的移相已经超过180度了,零点要往前放一放。

网友:
需要先看一下相频曲线的纵坐标设置是什么样的

网友:
小凯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