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牛的最大卖点是外观,小牛的外观抄袭还是原创的?

楼主(2018-02-09):
小牛的最大卖点是外观,小牛的外观抄袭还是原创的?
小牛的车好看,漂亮,这点不用多说了,凭借这点它俘虏了很多消费者。
今天无意中看到了2010年(8年前)的《三联生活周刊》看了本田电摩EV-neo的照片,一看怎么这么眼熟。怎么那么像小牛U1呀。
在返回去看一下杂志的日期,确认是2010年。那时候小牛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小牛外观是原创还是抄袭,大家觉得呢?

网友:
最好把小牛的图片也贴出来。真没看出来哪个地方像,而且小牛主打智能和网络销售这块。

网友:
这个差别不小啊

网友:
在国外,maybe抄袭,在国内,属于原创

网友:
这个还真不算抄袭,仪表盘,大灯,蓄电池位置等主要部件都不同。再说小牛主要卖的N1和M1。买这个U1的人没几个,买U1仅仅是价格便宜而已。

网友:
除了外观长得不错 配置也不错啊 博世的电机

网友:
没看出哪有抄, 几乎完全不一样

网友:
哪里抄袭了?
你把两款车摆一起,差别太大了吧

网友:
这两款车的图片放一起,我找来找去,没找到相同的地方!

网友:
完全不一样

网友:
雅马哈的外观好看

网友:
完全不一样的车呀!

网友:
n1更像一点,u1不像

网友:
差别还是很大的,看主体车架完全不一样

网友:
差那么多,一看就是两款车。

网友:
LZ这个标题很不错,学习了

好的标题一般都是迎合屌丝胃口,小妞抄袭,大姜杀人,老米破产,你国灭亡,这些是很管用的热门元素
还有一部分迎合菜鸟的标题元素,一步一步教你XXX,关于运放XXX,电源的疑问XXX,XXX300例下载,开源新做的XXX

后面跟个一般疑问句式---是个点睛之笔,非常迎合  爱好者进来评判的欲望,Bhu的标准句式 如何评价XXX这个X

内容上,不按常理出牌,来一个白马黑马对调,叫读者吐槽能量溢出,先吐为快,简直是高啊

现在学习传播学技术,以后发帖赚点击量,肯定是有钱(RMB)拿的

网友:
LZ这个标题很不错,学习了

好的标题一般都是迎合屌丝胃口,小妞抄袭,大姜杀人,老米破产,你国灭亡,这些是很管用的热门元素
还有一部分迎合菜鸟的标题元素,一步一步教你XXX,关于运放XXX,电源的疑问XXX,XXX300例下载,开源新做的XXX

后面跟个一般疑问句式---是个点睛之笔,非常迎合  爱好者进来评判的欲望,Bhu的标准句式 如何评价XXX这个X

内容上,不按常理出牌,来一个白马黑马对调,叫读者吐槽能量溢出,先吐为快,简直是高啊

现在学习传播学技术,以后发帖肯定是有钱(RMB)拿的

楼主:
车头不一样,从脚踏处开始向后就比较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说,一下两部车?完全不一样啊!

明明都是一个座位两个轮子,不是抄袭是什么……

网友:
MMP,新标准来了,再便利再好看也然并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配色明显一个思路,大块浅色配大块深色

话说小牛有什么坑么,年后要换电驴子了 ...

小牛值得入手,
另外3000元以上的雅迪等大品牌也不错,虽然用料比小牛差2个档次,小品牌就算了,真不行

网友D(2020-09-09):
引用 网友B:
小牛值得入手,
另外3000元以上的雅迪等大品牌也不错,虽然用料比小牛差2个档次,小品牌就算了,真不行 ...

17年的小牛N1S 动力版,各种问题不断

1. 刹车问题以及续航问题,刚回来的时候,刹车一看感觉很水,完全不是这个价位的刹车,也是液压碟刹,但是,是单向活塞的那种,蹭碟厉害,所以时速最高基本上达不到标称的时速,刚充满电的时候极限可以接近标称,但是也就满电的那一小段时间
(单向活塞的毛病就是容易蹭碟,因为碟盘一边的刹车片是不动的,所以这一侧不能间距太大,太大的话碟版在活塞推动另一侧刹车片在的时候会发生较大的位移,碟片刹车时就处于弯曲形态)
所幸的是,刹车片和碟片会磨损,时间长了就会磨开,后面会好点,具体用了多久才好就不清楚了,个体差异比较 大;

2. 定位功能早已经失效,沟通兽后很久,太折腾,反正能开,无所谓了。

3. 没完没了的报错,代码具体不刻了,遇到这种情况就没发发动车子了,一通胡乱操作也许能解决问题,也许解决不了,如果是在半路上,你可能得推车回家;

4. 后面就是动力问题,续航问题,才2年不到的时候,续航就大大折扣,实际上续航在买回来的时候就和当时标称100km续航相差很大,一个人慢慢开可能开个60,70km,快的话50公里肯定是到这不了的,如果要预留15%左右的电量,可能40公里。。。
现在夏天慢开也只有30公里吧,才3年不到。。。。,冬天的话就更短了; 要知道标称是100km。。。

还有就是掉档,N1S有三档,高中低,有时候无法换档,你换到3到,马上掉到2档,掉到1档,1档很慢,不如骑自行车;有时候可以开一会3档,中途不定期掉档,比较突然,有时候在路上有点吓人,因为掉档会突然减速,车多的情况下是很危险的;

关键是兽后不管,不承认掉档是电池问题

以前还宣传有制动能量回收,都是扯淡的。。。。

反正用了几年真的不省心,当时7000多买的,这个价钱3年,,不如买普通的铅酸电池电动车,3年顶多换个电池,买两辆也就不到7000; 外观小牛肯定是完胜,问题是这个质量真的是对不起这个价格。

现在是强烈不推荐这电动车了

网友:
楼主挨喷了吧? 想喷人也得有点能力,不是啥都能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头不一样,从脚踏处开始向后就比较像了。

怎么感觉从脚踏处开始更不像了呢?非要说像,嗯,两个轮胎比较像。

网友:
轮胎都是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7年的小牛N1S 动力版,各种问题不断

1. 刹车问题以及续航问题,刚回来的时候,刹车一看感觉很水,完全 ...

买二手的不香么  今年三月份600块买了辆9成新的二手电动车  骑得可开心了  能跑40公里

楼主:
现在小牛退出了一种低价位的G0系列车,网上预售含运费1999元,便宜到是便宜,可是续航实在是一般,估计30KM吧,虽然也标称48V12AH的

网友E:
南京新国标电动车标准,必须安装脚踏功能.我敢保证95%以上的人不会使用.也不知是谁想出这么个标准.

网友(2020-10-31):
引用 网友E:
南京新国标电动车标准,必须安装脚踏功能.我敢保证95%以上的人不会使用.也不知是谁想出这么个标准. ...

从来不骑电瓶车的SB想出来的

网友:
脚踏是上牌用的,如果车店代领牌的话,都可以直接扔掉,不过脚踏的GDP还在。

网友:
觉得一样我可以理解,就跟我直到上大学,我看大部分的轿车都是一个样子....

就跟看外国人一样,分不出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