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年前玩TMS320F28335时候,总是莫名其妙的烧芯片

楼主(2018-02-09):
五年前玩DSP28335的时候,发生了莫名其妙的芯片发烫情况。。都是按着某开发板例程跑的。。。
结果用着用着就烧了。于是留下了心理阴影,不敢再用TMS320F系列的芯片。

三年前偶然再接触TMS320F28027的时候,跑TI的官方例程,用的TI官方的板载下载器,
也发生了单片机莫名发热现象,下进不去程序,要等半个小时芯片恢复冷却,才可以继续下载程序干活。

至此再也不敢用TI的DSP芯片了。

想知道,这个是为什么。
我用过很多种单片机,比如51、avr、msp430、STM32、飞思卡尔9S12、microchip的dspic33、NXP的LPC17XX等等,都没发生过单片机发热的情况。
可以确定绝不是IO碰静电烧毁导致。

至今不得其解,希望能解惑。

网友:
可能芯片过热,热坏了。。。

网友A:
楼主用的mcu还真多,我用st8位机 从来没有听说mcu会发热烧机,

网友:
肯定有哪里短路了啊

网友:
估计楼主身上静电多

网友:
正在用28069,曾经用28035,28027,f103,f303以及pic16,pic18系列,未发现有任何问题。
比较难解决的是pic18系列,用手触摸重启的问题,后来发现是配置位设置问题。

网友:
很久之前还用过2812,也没啥问题。

网友:
用过28335如果模拟AD输入电压超过3.3V,就会发热一直高烧不退,其它电路功能都正常。

网友B:
不用怀疑MCU问题,应该是外围电路问题或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怀疑MCU问题,应该是外围电路问题或电源

用的F28027是TI的官方提供的红色板。理论上不存在外围电路和电源问题。

第一次的28335是队友画的板子。不过队友很严谨,我也检查过了,没有问题。

网友:
是不是用酸性焊油?

网友:
把硬件图纸发上来

网友:
一直在烧写28335 没发现你说的现象。

网友:
好像28335对电压这一块要求比较高,好像记得核内电压是1.9V和1.8V,选了1.9v,若超过就会烧,好像是这样的,忘了

网友:
TMS320F28335 一直在用呀,感觉比较耐操,偶尔IO电压过高也没事,但STM32就算了,经常不明原因就烧一个

网友C: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好像是仿真器的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当时好像是仿真器的影响。

当时用的XDS100V2  淘宝买的。

你后来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一直用没发现有发热而坏的问题,但是如果电源不好或者烧写时接触不良会出现锁死的问题,一旦锁死就要换芯片,我在公司用2812换一次芯片超级烦人

网友:
2812,28335,28069从来没有遇到楼主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mcu还真多,我用st8位机 从来没有听说mcu会发热烧机,

我用STM32F0的芯片就有过芯片发热现象,不过还好,只是一批芯片当中的个别芯片而已.
经查是其中的PA口有短路情况,但所有引出的PA口的输入输出逻辑状态都是正常的,
测得PA口的电压都达不到电源电压3.3V,比如只有2.8V左右(记不太清楚是几伏了).但芯片能正常工作.只是发热,电流大概在80~100ma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时用的XDS100V2  淘宝买的。

你后来问题怎么解决的?

具体忘记了。
好像是仿真器的usb和dsp的电源插拔顺序。

用的是周立功的仿真器,型号不知道了。

网友(2018-05-21):
用惯了STM32系列,用DSP2812  DSP28035 真不适应 ,芯片发热严重,还偶尔锁死。并且它的仿真器,编辑器都不好用。

网友:
28335发热确实比较严重啊,有人知道怎么解决吗

网友D:
楼主真厉害,
五年前  三年前的事情,~~~~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厉害,
五年前  三年前的事情,~~~~

弃用ti好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真厉害,
五年前  三年前的事情,~~~~

想起就来解解惑。

看楼上回复,ti的dsp确实会发热和自锁。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鸟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起就来解解惑。

看楼上回复,ti的dsp确实会发热和自锁。不是我一个人遇到这鸟问题的。 ...

还好 没有 入坑!

网友:
我对TI的MCU不太感冒,总感觉是许多人按不同的代码格式拼凑起来的。他家的硬件芯片倒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