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Micrium μC/Probe 4.3.0.90

楼主(2018-02-10):
μC/Probe 4.3.0.90
具体的软件功能我就不介绍了, 以前帖子里面介绍过。

1、µC/Probe Windows Installer
     安装程序:(分卷压缩,全部下载后再解压)

     和谐文件:
     我今天上传的附件已经达到大小限制了,我明天补上来,如果需要可以在这个帖子的 46楼 下载。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age=1#pid10071561

     和谐方法:
     1)安装软件
     2)将下载的和谐文件解压后,覆盖安装目录下的同名文件。

2、其他文件比如用户手册,嵌入目标代码等都未变化,需要的可以在 Micrium 官网下载。

最后说明一下:
    1)和谐软件仅限大家学习和研究使用,如果商用请购买正版软件,因此产生的版权纠纷与本人无关。
    2)为了后续大家能继续“研究和学习”新版软件,请大家低调使用,勿大范围扩散,更谢绝转至其他论坛,否则后面新版本和谐不了了大家都没得玩了。

网友:
收藏,紧跟lz的脚步

网友:
这个貌似不错啊

网友:
NB的工具,谁用谁知道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紧跟楼主脚步

网友A:
有没有用法详解,必须和ucos操作系统用,还是都可以,谢谢!

网友:
感谢楼主啊,官网我自己折腾了半天都没有下载完成,最多10k的下载速度,还不能断点续传。

楼主:
原帖编辑不了了,我把破解文件放到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用法详解,必须和ucos操作系统用,还是都可以,谢谢!

用法详解见软件的帮助吧。

不一定要和 ucos 一起用,如果你用 JLINK连接,单片机里面也不需要增加代码。

网友B:
您好 我的 xp  32 系统下解压总报错,是否我的系统版本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您好 我的 xp  32 系统下解压总报错,是否我的系统版本太低?

不要一次同时下载多个附件,一个一个的来,要有耐心,注意文件大小。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不要一次同时下载多个附件,一个一个的来,要有耐心,注意文件大小。

多谢!分开下好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多谢!分开下好了!

是这样的原因啊,难怪一堆问题解压不了 竟然还报缺少part14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样的原因啊,难怪一堆问题解压不了 竟然还报缺少part14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分卷压缩,只到part13,没有part14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我的分卷压缩,只到part13,没有part14的。

http://forum.armfly.com/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谁知道这一版更新了哪些功能点???

网友F:
引用 网友E:
http://forum.armfly.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2752&extra=page%3D1

为什么 还是有人 传到别的论坛去了那?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 还是有人 传到别的论坛去了那?

这个就不知道哟,反正我没有传啊,只是搞了个 其他论坛的连接而已啊

别的论坛不是这个版本的哟,你仔细看清喔 !!!!

网友:
如果还是传到其它论坛,这样搞,以后楼主就不发福利了。

网友:
确实是个超级好的软件!我以前经常用它,解决了很多问题。

网友:
谁有网盘的下载地址哦,这个下载太慢了

楼主(2018-03-22):
软件又更新了,目前版本 4.3.0.91,主程序太大我就不传了,大家可以让软件自动更新 或者去Micrium官网下载, 我把破解文件传上来:

网友:
这个版本真的是超鸡好用

网友G:
uc/Probe 4.3.0.91 有和谐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uc/Probe 4.3.0.91 有和谐文件吗?

见32楼

网友:
4.3.0.91 安装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DxUPsd-Bmom1chaytB0DQ 密码:7qze

网友:
比老版本的多了哪些东西

网友:
更新好快啊

网友:
很好用,TKS

网友:
uc probe 4.3 是不是不支持结构体数据? 用组件来显示总不成功
但对数组支持倒是正常

uc probe 4.0就没有这个问题

有朋友用过4.3吗?

网友G:
uC-Probe 4.3.0.92 有和谐文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uC-Probe 4.3.0.92 有和谐文件吗

你这个 4.3.0.92 版本是哪里来的? 我看Micrium 官网只有 4.3.0.91 呢,打开软件也没有  4.3.0.92 版本的升级提示呢。   4.3.0.91 的破解文件见 32楼。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个 4.3.0.92 版本是哪里来的? 我看Micrium 官网只有 4.3.0.91 呢,打开软件也没有  4.3.0.92 版本的 ...

我有链接,但无法发布,给一下你的邮箱,我把链接发给你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链接,但无法发布,给一下你的邮箱,我把链接发给你

huchunlei@shddz.cn  你发这个邮箱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发这个邮箱吧。

用163邮箱发给你了,查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163邮箱发给你了,查收一下

您好,我没有收到呢?  有时候邮箱会把个别标题或者内容太简单(或者只有链接)的邮件判断为垃圾邮件而退信,你检查一下是不是邮件被退回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我没有收到呢?  有时候邮箱会把个别标题或者内容太简单(或者只有链接)的邮件判断为垃圾邮件而退 ...

不好意思,邮件发错了,再发了一遍,请查收
我的微信是 18665398072,可以加我

网友H(2018-04-27):
引用 楼主:
软件又更新了,目前版本 4.3.0.91,主程序太大我就不传了,大家可以让软件自动更新 或者去Micrium官网下载 ...

解压出错,楼主能重新上传一份Crack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解压出错,楼主能重新上传一份Crack吗

见附件:

网友:
好的  这个可以了  顺便请教一下  μc/Probe的示波器不支持double型数据吗

网友:
这是个啥东西,谢谢楼主分享。如果有相应的介绍就更好了,看上去像是一个调试工具,一直想知道调试原理。

网友:
咨询楼主,使用ucProbe时有没有碰到过这个问题。一个数据结构,里面有一个enum类型成员,用radio控件修改这个enum成员时会把enum成员后连续8个字节都修改了

网友:
比如这个结构
typedef struct {
  BasePowMgrStateType BasePowMgrState; /* '<S2>/BasePowMgrStateMachine' */
  int8_T _stuffing[7];
  int8_T POW_ResetPower;               /* '<S2>/BasePowMgrStateMachine' */
  int8_T POW_En_DelayCnt;              /* '<S2>/BasePowMgrStateMachine' */
}
BasePowMgrStateType 是一个enum类型,内存里是以char 类型存储,关联到一个RadioButton控件上,更改RadioButton值后,BasePowMgrState后8个字节都改变了。所有不得以增加了_stuffing

网友:
看完老版看新版 ,楼主你太赞 牛

网友:
版本更新还是有点快

网友I(2018-08-30):
lz,半年过了,有什么新版本好功能的分享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半年过了,有什么新版本好功能的分享一下吗

现在最新版本是 4.4.2.0

安装包太大了,我就不上传了, 可以去 Micrium 官网下载,随便注册个帐号就能下载。

破解文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新版本是 4.4.2.0

安装包太大了,我就不上传了, 可以去 Micrium 官网下载,随便注册个帐号就能下 ...

好的,谢谢lz

网友:
就等着高手更新呢。

网友:
哇,这是个好东东啊!谢谢分享!已收藏

网友J:
引用 楼主:
现在最新版本是 4.4.2.0

安装包太大了,我就不上传了, 可以去 Micrium 官网下载,随便注册个帐号就能下 ...

https://pan.baidu.com/s/17ELrBxtuzQ1CcVpPJemzWQ       mz7w
帮大神把软件的下载链接放上来

另外咨询一下大神的使用感受,新版本的bug是不是越改越多啊?
我现在遇到的有:
1,控件不能复制粘贴,一复制软件就死掉
2,波段开关不能设置字体大小
3,数值框里面的数字不会自动更改字体大小,比如数字位数变多超出显示范围之后,不是自动缩小字体把全部内容显示出来,而是舍弃低位数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J:
https://pan.baidu.com/s/17ELrBxtuzQ1CcVpPJemzWQ       mz7w
帮大神把软件的下载链接放上来

密切关注一下,看来盲目追新是不靠谱的,^_^。

楼主:
引用 网友J:
https://pan.baidu.com/s/17ELrBxtuzQ1CcVpPJemzWQ       mz7w
帮大神把软件的下载链接放上来

我现在用的功能很少, 一般就是用来看看 ucos-III的工作情况,其他控件很少用。 功能越多带来的bug可能也会越多,旧版本用着没问题建议先不更新新版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用的功能很少, 一般就是用来看看 ucos-III的工作情况,其他控件很少用。 功能越多带来的bug可能也 ...

恩,几个新版本我也只是评估测试了一下,用的最多的还是之前4.2的版本

网友K(2019-12-23):
楼主,最新版支持FreeRTOS了,能破么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最新版支持FreeRTOS了,能破么

4.7.0.0 版本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tTnkrUF57RgpWo2uo-QtA
提取码:tf17

网友:
引用 楼主:
4.7.0.0 版本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tTnkrUF57RgpWo2uo-QtA

牛逼,最新的都有

网友L:
freeRTOS怎么用的?有教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L:
freeRTOS怎么用的?有教程吗?

我这没有,看看帮助里面写没写。

网友:
厉害厉害,这都能搞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