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RA C 2012有人有么

楼主(2018-02-10):
有人有MISRA C 2012的文件么- -网上搜了半天搜不到- -

网友:
这个是吗

楼主:
这个只是个补充文档,完整的文档好像有100多条- -

网友A:
直接看QAC的help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看QAC的help呢

有qac的软件没,共享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qac的软件没,共享下

网上都能下到的,QAC使用要收费,可以考虑PC-LIN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网上都能下到的,QAC使用要收费,可以考虑PC-LINT

我没找到,前段时间学习了下C++test,跑出来代码太多不合适,基本的UCOS框架和底层的库都是警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qac的软件没,共享下

能说话所哪几条规则比较重要么,我先把它改了,我正在慢慢改所有的警告  ,很痛苦啊。

网友:
IAR help文件有MISRA2004
2012 最新版本的吗 我还没听过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找到,前段时间学习了下C++test,跑出来代码太多不合适,基本的UCOS框架和底层的库都是警告 ...

每个软件都是需要根据编译器和自己需要进行配置的,相信ucos这种过misra 应该没问题,记得之前看到过只有个别几条不满足,在一篇文档上注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找到,前段时间学习了下C++test,跑出来代码太多不合适,基本的UCOS框架和底层的库都是警告 ...

刚查了下,其中有7条不符合2004

网友C:
ucos明确说明不完全符合misra的。我知道的是misra不让用全局变量吧。之前这个ucos就做不到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ucos明确说明不完全符合misra的。我知道的是misra不让用全局变量吧。之前这个ucos就做不到的! ...

单片机不让用全局变量,中断里面传递参数回来怎么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片机不让用全局变量,中断里面传递参数回来怎么办呢?

所以人家ucos自己说了,不完全支持misra呀。。。。这并不矛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