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援手:PROE 5.0 突然用不了,双击桌面图标后没反应,何...

楼主(2018-02-10):
笔记本上PROE5.0 (M60)安装使用很久了,虽然用的频率不高,但一直用得好好的,这周急着用却突然用不了,双击进入没反应,打开任务管理器也没发现相关程序在运行。按右键选择打开也一样的结果。已试过以下方法:
1、重装;以前在台式机上也碰到过此情况,重装就可以的,但在笔记本电脑上重装也不行。(删除.WF文件目录也不行)
2、确定以太网卡MAC地址确认正确,不存在多空格情况。以管理员身份、以兼容模式运行均一样。修改PSF文件设置运行环境也一样,不行。
3、软件是正常,把软件完整复制到移动硬盘上,在台式机上(修改对应的MAC地址),能正常运行。但在笔记本上无论是在本地硬盘上还是在移动硬盘上都不能运行,点击无反应。台式机是WIN7(64bit),笔记本是win7(32bit)。
这两天都在搞这个,方法都试了很多,还是搞不定,各位兄弟,请援手,谢谢。

网友A:
大过年了,借你个锤子

网友:
装个creo2.0得了.
或系统重状下,不要杀毒,防护什么的.再装批preo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过年了,借你个锤子

谢谢,锤子更麻烦呀,砸了还得买,还得装。现用台式机了。

网友:
重装下系统再装。

网友:
右击以管理员运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锤子更麻烦呀,砸了还得买,还得装。现用台式机了。

楼主涵养不错,给你点个赞。

网友B:
我用的是个绿色版的;http://www.ddooo.com/softdown/7545.htm
不保证可靠;主要是我不会用,偶尔看看3D图。
话说,楼主可否推荐点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个绿色版的;http://www.ddooo.com/softdown/7545.htm
不保证可靠;主要是我不会用,偶尔看看3D图 ...

只有1.22M 的PROE? 文件太小,不敢用。教程个人建议找林清安的视频教程。

网友:
程序1个多G,具体容量不记得了,得空查下回复你。

网友:
文件1个多G,具体容量不记得了,得空看电脑再回复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只有1.22M 的PROE? 文件太小,不敢用。教程个人建议找林清安的视频教程。

应该是500M左右的一个压缩包,1.2M那个是夹带的私货。我下过这个,在xp上用的很好,win7上不行,启动不起来

楼主:
重装系统工程更大,风险更大。系统多年没重装过,安装很多工具软件,一直用得好好的,不敢重装。在台式机上还是可以使用,至于CREO,由于熟悉旧版本,就不想多耗时间去追新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兄弟。但问题还是没解决。

网友:
楼主 :
PROE 5.0 林清安的视频教程能不能给个链接,谢谢

网友:
是500M左右的一个压缩包,在xp上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500M左右的一个压缩包,1.2M那个是夹带的私货。我下过这个,在xp上用的很好,win7上不行,启动不起 ...

刚看了下,ProE文件夹(解压后)信息如下:
1)大小:1.71 GB (1,844,719,497 字节)
2)占用空间:1.77 GB (1,909,235,712 字节)
3)包含:19,959 个文件,548 个文件夹

特别说明下,我就是在Win7下使用;启动后,查看信息:ProEngineer wildfire 5.0,日期代码:M020。
不过因为仅仅看看3D图,所以不确定其他功能是否正常。

网友:
杀毒软件惹得货吧

网友:
是不是和网卡有关系,我之前creo也是莫名其妙的不能进入,后来又突然好了。

网友:
有可能网卡地址问题,proe需要认地扯,包括装了某些VPN附带的虚拟网卡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