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变压器反激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8-02-10):
如下图所示的基于变压器的反激电源,如果初级电源是15V,变压器是1:20的,那么次级通过二极管和电容半波整流后能够得到的最大电压是多少?是300V左右么?还是150V左右?
一直有点糊涂,请高手给指点指点。

网友A:
反向电动势都被V1放电了,这还反击毛线,0V

0.7*20=14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向电动势都被V1放电了,这还反击毛线,0V

0.7*20=14V

可能这张图是有问题的。
如果把二极管V1去掉呢?

其实我想问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基于变压器的反激电路,是不是50%占空比的时候其输出电压最高?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能这张图是有问题的。
如果把二极管V1去掉呢?

那MOS管压力山大。。快过年了,鞭炮放得噼噼啪啪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MOS管压力山大。。快过年了,鞭炮放得噼噼啪啪响。。。

500V耐压,应该扛得住吧?
或者应该在变压器初级两侧加RCD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MOS管压力山大。。快过年了,鞭炮放得噼噼啪啪响。。。

帮忙看看这个问题:
基于变压器的反激电路,是不是50%占空比的时候其输出电压最高?谢谢

网友:
反激理论上是占空比无限接近100%时输出电压最高,然后炸了。

网友:
初级当作电感,BOOST升压,然后通过变比折算到次级。

网友:
反激的话不看匝数比的,没有反馈理论上可以很高的。

网友:
理论上是无限,实际上看电容和负载,占空比;没有反馈或限压无法正常使用,除非没有电压稳定要求

网友:
朋友,你完全不懂电源样,马上过年了,发个大红包,会有人帮你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