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腾柱电路中C29是如何保证Q9快速开关的

楼主(2018-02-12):
论坛里看见一个帖子,这电路中有2处不能理解。
1,C29作用,与电阻并联。
2,实在无法理解A12_A,Q12_B会不会导通,怎么感觉都不会导通呢。

网友:
C29是加速电容,利用电容电压不能突变的特性加快q9的开关速度。你担心Q12-A,Q12-B会直通?不会的,因为三极管基极pn节压降这个半桥会有个死区,这也是为什么B类功放会有交越失真的原因

网友:
图腾柱驱动电路

网友A:
会导通,U-H一般会连一大电容,Q9截止时,电流经R39到Q12基极到发射极U-H电容到地,是一射极跟随放大电路

网友A:
Q9导通时,电容刚才充的电经U-H,Q12-B发射极-基极到Q9放电。

网友:
找几本分离元件的收音机原理的书看看,模电基本可以过关。

网友:
做成实物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Q9导通时,电容刚才充的电经U-H,Q12-B发射极-基极到Q9放电。

没连接电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能理解”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ead- ...

抱歉,我把这帖子删了。担心我再改下标题还是不合格。免得封了ID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不能理解”不是合格的标题。

违反版规11。请立即阅读版规(点击进入: http://www.amobbs.com/thread- ...

发现没有删除功能,莫大看下这个标题合格不

网友:
不是电容就是电感等呀,接电阻Q12-B肯定工作不了的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会导通,U-H一般会连一大电容,Q9截止时,电流经R39到Q12基极到发射极U-H电容到地,是一射极跟随放大电路 ...

如果U-H接大电容,假如VBUS电压很高,电路上电的时候,三极管Q12-A会不会过载

网友:
楼主,你这个图在哪里找的,可否给个链接

网友:
从《晶体管电路设计》这本书中摘录了两页上传一下,应该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
这个图其实也是有点问题的。R13是完全没必要的。C29是加速电容没错。但对于整体图腾柱的速度瓶颈不在这里。而在于R39。R39对开关速度的影响才是最大的。还有Q9一般都会配置一个B极的下拉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U-H接大电容,假如VBUS电压很高,电路上电的时候,三极管Q12-A会不会过载 ...

最大电流与R39和12A的放大倍数及电压有关,U/R39*放大倍数。

网友:
c29是加速三极管通断的,在交流信号中甚至R11都不要了。之前做压电陶瓷的震荡就是类似于这样。200k左右的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U-H接大电容,假如VBUS电压很高,电路上电的时候,三极管Q12-A会不会过载 ...

ⅤBUS电压5v与100v时可以改变R39来分别适应不同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