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个自动制作小字库的程序

楼主(2018-02-16):
需要在点阵LCD之类场合使用少量汉字时一般是做成小字库.
以前用纯c做过, 这次用python3重新实现了一遍, gb2312和utf-8编码的源文件都可以识别.

import sys
import chardet

target = "AVR"

def GetContent(path): # 读取文件内容
    with open(path, mode="rb") as f:
        return f.read()
# main
if __name__ == "__main__":

    if target == "AVR":
        suffix = "PROGMEM"   # 如果是AVR, 需要用PROGMEM关键字来把字库放进flash. stm32因为是统一寻址, 只要加上const就足够了.
    else:
        suffix = ""

    if len(sys.argv) < 4:
        exit()

    ziku = GetContent(sys.argv[1])  # 把全部字库文件读到内存
    source = GetContent(sys.argv[2])  # 含有汉字字符串的源文件
    enc = chardet.detect(source)["encoding"]   # 判断源文件编码
    if enc == "UTF-8-SIG":            # 有些utf-8编码文件前面有3字节的签名, 要去掉
        source = source[3:]
    enc = chardet.detect(source)["encoding"].upper()
    source = source.decode(encoding=enc)    # 至此获得了unicode的输入文件

    cstr = ""
    for c in source:
        if ord(c) > 127:    # 把非ASCII的都挑出来, 假定都是需要的汉字
            cstr += c
    cstr = "".join(sorted(set(cstr)))       # 去掉重复的汉字, 再排个序(否则顺序随机)

    cstr_gb2312 = cstr.encode(encoding="gb2312")
    cstr_utf8 = cstr.encode(encoding="utf-8")        # 得到了gb2312和utf-8编码的源文件
    ofss = []
    icodes_gb2312 = []
    icodes_utf8 = []
    while len(cstr_gb2312) > 0:
        icodes_gb2312.append(int(cstr_gb2312[0]) * 256 + int(cstr_gb2312[1]))
        icodes_utf8.append(int(cstr_utf8[0]) * 65536 + int(cstr_utf8[1]) * 256 + int(cstr_utf8[2]))
        ofss.append(((int(cstr_gb2312[0]) - 0xa1) * 94 + (int(cstr_gb2312[1]) - 0xa1)) * 32)  # 根据gb2312编码计算出在HZK16V文件中的偏移量, 读出字模
        cstr_gb2312 = cstr_gb2312[2:]
        cstr_utf8 = cstr_utf8[3:]

    if target == "AVR":
        output = "#include <avr/pgmspace.h>\n\n"           # 如果是AVR需要加上这个头文件, 否则不认得PROGMEM关键字
    else:
        output = ""

    output += "const int cfont_num = %d;\n" % len(cstr)
    output += "const char cfont_source_encoding[] = "" + enc + "";\n"
    output += "const unsigned short cfont_icodes_gb2312[] %s = {\n        " % suffix
    n = 0
    for icode in icodes_gb2312:
        output += "0x%04x, " % icode
        n += 8
        if n > 66:
            n = 0
            output += "\n        "  # 处理折行
    if n != 0:
        output = output[:-2]
    else:
        output = output[:-11]

    output += "\n};\n"

    output += "const unsigned long cfont_icodes_utf8[] %s = {\n        " % suffix
    n = 0
    for icode in icodes_utf8:
        output += "0x%06x, " % icode
        n += 10
        if n > 62:
            n = 0
            output += "\n        "
    if n != 0:
        output = output[:-2]
    else:
        output = output[:-11]
    output += "\n};\n"

    output += "const unsigned char cfont_mask[] %s = {\n        " % suffix
    n = 0
    for ofs in ofss:
        mask = ziku[ofs:ofs + 32]
        for i in mask:
            output += "0x%02x, " % i
            n += 6
            if n > 66:
                n = 0
                output += "\n        "
    if n != 0:
        output = output[:-2]
    else:
        output = output[:-11]
    output += "\n};"

    try:
        f = open(sys.argv[3], "w")  # 写入目标文件
    except:
        print("err 3")
        exit()
    f.write(output)
    f.close()

使用方法: font_gen.py HZK16V cstring.c cfont.c
其中HZK16V是16点阵/纵向取模的字库文件, 见附件:
把所有需要用到的汉字字符串常量放进cstring.c, 比如:
unsigned char STRING_1[] = "浔阳江头夜送客";
unsigned char STRING_2[] = "枫叶荻花秋瑟瑟";

cfont.c是输出文件名, 上面例子的效果:
#include <avr/pgmspace.h>

const int cfont_num = 13;
const char cfont_source_encoding[] = "UTF-8";
const unsigned short cfont_icodes_gb2312[] PROGMEM = {
        0xd2b6, 0xd2b9, 0xcdb7, 0xbfcd, 0xb7e3, 0xbdad, 0xe4b1, 0xc9aa, 0xc7ef,
        0xbba8, 0xddb6, 0xcbcd, 0xd1f4
};
const unsigned long cfont_icodes_utf8[] PROGMEM = {
        0xe58fb6, 0xe5a49c, 0xe5a4b4, 0xe5aea2, 0xe69eab, 0xe6b19f, 0xe6b594,
        0xe7919f, 0xe7a78b, 0xe88ab1, 0xe88dbb, 0xe98081, 0xe998b3
};
const unsigned char cfont_mask[] PROGMEM = {
        0x00, 0x00, 0xfc, 0x1f, 0x04, 0x08, 0x04, 0x08, 0xfe, 0x1f, 0x44, 0x00,
        0x40, 0x00, 0x40, 0x00, 0x40, 0x00, 0xff, 0xff, 0x40, 0x00, 0x40, 0x00,
        0x40, 0x00, 0x60, 0x00, 0x40, 0x00, 0x00, 0x00, 0x04, 0x02, 0x04, 0x01,
        0x84, 0x00, 0xe4, 0xff, 0x1c, 0x82, 0x04, 0x81, 0x85, 0x41, 0x46, 0x22,
...
        0x82, 0x40, 0xff, 0xff, 0x02, 0x00, 0x00, 0x00
};

在程序中调用时先判断cfont_source_encoding是"GB2312"还是"UTF-8". 如果是前者, 则依次在cfont_icodes_gb2312[]查找需要显示的汉字的内码, 找到序号号从cfont_mask[]里读取相应的字模, 之后源字符串指针+=2. 如果是"UTF-8"则在cfont_icodes_utf8[]里查找, 之后源字符串指针要+=3.

把这个py文件加入到工程中, 编译前先执行, 这样就实现了修改cstring.c里的汉字字符串常量之后自动更新cfont.c里的字库.
每个汉字需要32+2+4=38字节的存储空间. 如果不需要自动判断源程序的编码, 还可以去掉cfont_icodes_gb2312和cfont_icodes_utf8其中之一, 可以再节约几个字节.

这里没有把内码和字模按内码排序,  查找时需要逐个比较, 效率比较低. 如果需要显示的汉字稍微多一些, 可以把内码和字模按其中一种内码排序, 读取时可以用二分查找, 速度就快多了. 不过不知道GB2312和UTF-8的汉字排列顺序是不是一致, 如果不一致的话就不容易实现自动兼容两者了.

如果需要显示的汉字很多... 还是外挂一片spi flash把整个字库存进去比较好. ps. GT23/GT30系列的字库IC, 其实就是一片GD25Q16.

网友:
新年第一个技术帖

网友:
向你致敬新年快乐,祝大家新春快乐!财运旺旺!

网友:
新年快乐,祝大家万事如意,财运连连!

网友:
。。。凌晨写帖

网友:
新年快乐,我也干过类似的事情

网友:
为新年都在做技术工作的点个赞,我今天闲时也在看PDF

网友:
新年快乐!新帖子。

网友:
新年快乐!取模软件类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