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监控IPC直连普通服务器有哪些服务端软件可用?

楼主(2018-02-17):
海康、大华、宇视三家的视频监控IPC好像只能接三家的NVR,如果经交换机直连普通服务器有哪些服务端软件可用?
三家好像只有客户端软件,没有服务端软件,例如:海康的iVMS-4200、宇视的EZStation貌似都只能查看,不能存储。看了下国外品牌好像都会有相应的服务端软件。

网友:
硬盘录像机啊

楼主:
就是不想用NVR,想用普通服务器(如DELL服务器)加软件实现

网友A:
安装ivms4200的时候会有服务器选项的,没仔细看吧

网友:
ivms5000或更高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ivms4200的时候会有服务器选项的,没仔细看吧

谢谢!之前没有下载安装试下。海康官网把iVMS-4200放在“客户端软件 > PC客户端软件”下面造成误解,之前看的几个国外品牌会单独注明客户端和服务端

网友:
你要的是通过软件,把电脑变成NVR?

网友(2018-03-22):
引用 楼主:
就是不想用NVR,想用普通服务器(如DELL服务器)加软件实现

为什么不用NVR?

网友:
你的基本需求如果是需要可以连接的话,可以用onvif、GB28181,所有的厂家都肯定支持。

相机数量少就没必要纠结这些。

相机数量多,就是大项目了,让上述厂家谁愿意定制开发一下。SDK都是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