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SWD接口解除STM32的读保护

楼主(2018-02-18):
公司要求批量下载STM32,于是自己做了STM32F1系列的离线下载器,但是现在问题是:第一次下载的时候加了读保护,现在产品要二次更新,但是因为有了读保护,通过SWD访问会出错,现在方案就是:要解除读保护,但是STM32F1闪存编程指南中,解除读保护,需要清除选项字节,但是现在通过SWD访问选项字节相关的寄存器已经不能访问!但是发现:keilMDK还有Jlink都可以直接通过SWD解除读保护,但是不明白其原理,求大神支招!

网友A:
STM32不清楚,但是STM8设置加密以后,是可以用STVP,将选项字节加密位设置为00后下载进去的,不用读回来

网友B:
引出RESET脚就可以了。
或者用boot进入isp模式,也可以进入swd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出RESET脚就可以了。
或者用boot进入isp模式,也可以进入swd模式。

当前的情况是:通过KeilMDK还有Jflash只通过SWD接口就可以正常解除读保护,也没有用到Reset引脚的,当前是SWD可以访问,但是访问到选项字节相关的寄存器后就会出现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不清楚,但是STM8设置加密以后,是可以用STVP,将选项字节加密位设置为00后下载进去的,不用读回来 ...

现在就是想用SWD接口解除,我看了网上的离线下载器,其中都是带读保护解除的,但是不知道原理是什么。F1的闪存编程指南也没有发现或者说是忽视了一些什么有用的信息。

网友:
不是说了吗?直接把选项字节设置为未写保护,然后写进去,不用读!

网友:
那就网上买个离线编程器,免得折腾

网友:
就是擦除选项字节就行了!擦选项字节会自动触发内部的擦除全部flash的逻辑。等完成后整个芯片就全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32不清楚,但是STM8设置加密以后,是可以用STVP,将选项字节加密位设置为00后下载进去的,不用读回来 ...

非常感谢,忘记了,读保护是不能读,但是可以写,这两天经过测试已经可以了,不过根据手册,擦除后需要重新上电,才能进行下一次的操作~

网友C(2019-01-05):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忘记了,读保护是不能读,但是可以写,这两天经过测试已经可以了,不过根据手册,擦除后需要重 ...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程序使能或使能读保护,都必须整体断电,但STlink  就不用啊!实在母鸡呀!

网友:
stlink通过swd可以发软复位命令吧,可以用示波器监控下swd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这个问题解决了吗?我也出现类似的情况,程序使能或使能读保护,都必须整体断电,但STlink   ...

现在解锁STM32F1还是断电,但是其它系列的有一个寄存器位,可以不断电重新加载选项字节。STM32F1通过Jlink好像也不用断电,但是具体原理没有分析。

网友D(2021-07-12):
所以现在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所以现在楼主是怎么操作的?

搞了好长时间,
答案就在:6楼。不能读,但是能写啊。不过F1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册规定,解除读保护后,需要断电才能解除读保护。但是jlink stlink实际上都不需要,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搞了好长时间,
答案就在:6楼。不能读,但是能写啊。不过F1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手册规定,解除读保护后, ...

我这边解除读保护必须要断电重新上电。不确定stlink是否需要断电。可能是程序里面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边解除读保护必须要断电重新上电。不确定stlink是否需要断电。可能是程序里面断电.

试过了,STLINK JLINK不需要断电。我曾经捕获过指令,但是指令太长了,有1000多条。最终没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STLINK JLINK不需要断电。我曾经捕获过指令,但是指令太长了,有1000多条。最终没成功。 ...

我如果不断电的话烧录会出问题的

网友:
现在我们手上的脱机编程器,解除读保护不需要重新上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