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摩椅主板,有做这个的吗?

楼主(2018-02-20):
这个主板是按摩椅上的控制板。现在坏了,有做这个的发个链接。

网友:
什么品牌?把哪家的,和型号发出来。估计好找一点吧

网友A:
我是专门做按摩椅线路板的,看楼主发的板子风格,感觉有点像蒙发利奥佳华按摩椅的板子。

网友:
按摩椅控制板大部分都是简单的IO控制+PWM+UART,MCU没问题的话,应该好维修,多查查机芯上的传感器和线束。

网友:
接插件设计挺好,用颜色来做防呆设计。

网友:
没想到一个按摩椅的板子也挺复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门做按摩椅线路板的,看楼主发的板子风格,感觉有点像蒙发利奥佳华按摩椅的板子。 ...

是蒙发利的板子,你是做那个型号的按摩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门做按摩椅线路板的,看楼主发的板子风格,感觉有点像蒙发利奥佳华按摩椅的板子。 ...

给大家科普一下吧

网友B:
  做过,不过不是楼主的图样,,,无非多是 pwm控制电压-转速,了事

网友:
楼主发的不就是淘宝上的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过,不过不是楼主的图样,,,无非多是 pwm控制电压-转速,了事 ...

有成品吗?我想买块主板。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蒙发利的板子,你是做那个型号的按摩椅。

设计过傲胜,富士医疗器,HuamnTouch,以及国内一些品牌的按摩椅的板子和程序。
现在按摩椅厂家虽然比较多,但整个圈子还是比较小的,基本上看一眼板子,基本就能知道是哪家的椅子。

网友A:
发一个日本人设计的,比较早期的板子,不过还在生产的。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ICT测试点。MOS管顶端还用颜色标记区分型号,蛮注重细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计过傲胜,富士医疗器,HuamnTouch,以及国内一些品牌的按摩椅的板子和程序。
现在按摩椅厂家虽然比较 ...

有和我这个板子一样的吗?发一个连接。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和我这个板子一样的吗?发一个连接。

按摩椅板子并不是通用的,就算板子样子看上去一样,程序不一样也不行。有时多款椅子共用一个线路板,由于不同型号的椅子导轨长度可能存在差别(直导轨,L型导轨等等长度不一样),程序上需要做一些修改。
错用的话按摩位置就不准了,比如原来明明是按腰的,变成按别的地方了,就没原来那么舒服了。你要指定哪一款椅子的板子去买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摩椅板子并不是通用的,就算板子样子看上去一样,程序不一样也不行。有时多款椅子共用一个线路板,由于 ...

怎么看是直的还是别的。有图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是直的还是别的。有图片吗?

一半找厂家即可啊

网友(2019-02-01):
引用 网友A:
发一个日本人设计的,比较早期的板子,不过还在生产的。背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ICT测试点。MOS管顶端还用颜色 ...

就是这个鳖板子让我修了两天

网友C(2020-01-08):
引用 网友A:
我是专门做按摩椅线路板的,看楼主发的板子风格,感觉有点像蒙发利奥佳华按摩椅的板子。 ...

你好,你做过按摩椅的程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你做过按摩椅的程序吗

做了十多年按摩椅程序了

网友D:
这么复杂的板子,按摩椅有那么高科技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复杂的板子,按摩椅有那么高科技吗?

你只接触过简单的按摩垫产品而已,高级的按摩椅还算复杂的。不然怎么能卖几万块?
按很多人的思路,空调也很简单,不就测一下室温,控制压缩机开关,控制风扇转或停。制冷制热切换不就是控制电磁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