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组建 蓝光家庭影院 的方案

楼主(2018-02-21):
    请教有组建 蓝光家庭影院 的方案,请问下有谁组建过,
我现在第一个方案是 群晖 + 4K机顶盒 ,主要疑惑的地方是蓝光ISO文件 怎么播放?需要装什么软件?
另一个方案是 HTPC  WIN10 + 虚拟机 群晖 NAS+ KODI  播放器;
另外的方案是蓝光硬盘播放机
看正版蓝光碟 就是PS4或xbox ones,如果PS4或 XBOX 能播放NAS蓝光映像就好了,好像要破解,没怎么研究;

网友:
搭车DS215j有没有要的?升级淘汰下来的,箱说发票全的~

网友A:
现在网上下载己基本上是4K节目源了,你需要的是更大容量的NAS。

这两天放假有空了,刚好抽空在维护我的NAS。

4k播放机等你测试好了,推荐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下载己基本上是4K节目源了,你需要的是更大容量的NAS。

这么高的13层楼,用的是什么接口卡?

网友C:
你需要n卡支持hdmi输出加四核电脑,4g内存,千兆交换机全超五类线布局域网,无线是不行的,码流一高直接拖死整个无线路由器,加windvd及tm player. poto player. ultra ISO,这个软件播放不了用那个。
功放至少要具备5.1加dts master解码功能,hdmi多进一出, 5.1音响,最好有至少60寸lcd或者1080p以上的120寸投影,亮度,ansi 1000以上。
我的配置是philips 58寸4k电视
acer bd6510 投影
120寸红叶电动玻珠幕
yamaha rx 473功放,天龙x1100功放
jamo C605主音箱及一套jamo环绕中置
杰科蓝光dvd
电脑一台配3块3t硬盘,另一台下载机3块3t硬盘,hdmi源码输出给功放作解码。
不算电脑全套下来约2w,都是入门级。
效果非常不错,比电影院感觉还好,特别是音效完胜一般影院。

电脑不要htpc,要配置高点的,至少能软解2k/4k,否则遇到编码奇葩的很头疼,还要在后台有时开着迅雷会员在下载占用资源很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么高的13层楼,用的是什么接口卡?

是15层楼好不好?

不算右下角风扇边上那只专做系统盘的SSD。

网友:
楼主,推荐你关注下zidoo x9s。4k原盘播放不在话下,还支持蓝光导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5层楼好不好?

不算右下角风扇边上那只专做系统盘的SSD。

膜拜大神,你这个NAS集群么?多大容量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需要n卡支持hdmi输出加四核电脑,4g内存,千兆交换机全超五类线布局域网,无线是不行的,码流一高直接拖 ...

刚想了一个方案, HP GEN10 装 WIN10 + 虚拟机 黑群晖 + KODI 播放器,在我笔记本上试了感觉挺好的,另外遥控器和电视播放电脑上部知用什么软件好;如果不行就把GEN10只用黑群晖,再买个海美迪Q5或楼上推荐的ZIDOO X9S 应该差部多了

网友D:
膜拜大神,除了群暉跑raid 。下載機就是1t單硬盤就是升騰的gi945 華為定制版的自己刷回普通BIOS這貨不錯,跑win 7不到10w,功耗體積都比網件路由器還小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想了一个方案, HP GEN10 装 WIN10 + 虚拟机 黑群晖 + KODI 播放器,在我笔记本上试了感 ...

Kodi如何解決外掛字幕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膜拜大神,除了群暉跑raid 。下載機就是1t單硬盤就是升騰的gi945 華為定制版的自己刷回普通BIOS這貨不錯, ...

群晖直接下载为啥还下载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15层楼好不好?

不算右下角风扇边上那只专做系统盘的SSD。

什么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啥价?支持raid嘛?

当然支持raid,raid0或者1都可以
价格么,单机900包邮非偏远吧,成色什么的不用怀疑,自己用了两年升级918了,去年下半年开始闲置
同时还有两块wd的3T企业级Re盘,打包价格2000,企业级支持7x24小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群晖直接下载为啥还下载机呢?

下百毒盤啊大哥,百毒封了下載之後黑裙的不好使了。而且沒有公網ip只能掛著teamviewer遠程管理,而且為了數據安全群暉不能直接連公網,這是我手賤的教訓。

网友:
引用 网友D:
Kodi如何解決外掛字幕問題?

一定要用电脑播放,这是我的经验。
因为随时要下载字幕,好多片源不是中文的,也不带中文字幕,而是要上网搜再加载,用什么狗屁盒子不折腾死,还有3D问题,还有同步问题,不用电脑播放不把你折腾半死。
而用电脑可以随时搜字幕,一般片源用xunlei看看直接在线搜,找不到的上浏览器搜,不同步的要看是不是帧率不同,再用键盘0.1秒步进 的同步,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加载个字幕就完了。
而各家字幕效果也不同,POWER DVD最好,POT PLAYER功能最强大但不稳定,什么TM PLAYER兼容性好。各有所长,几个软件来回用,这个不能放用另一个。另外,下载来的ISO源盘,还要虚拟光驱加载。。。
综上,必用电脑,不能用盒子。
到现在,我都还没研究明白3D字幕怎么弄,没有成功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刚想了一个方案, HP GEN10 装 WIN10 + 虚拟机 黑群晖 + KODI 播放器,在我笔记本上试了感 ...

不管你用什么下载,但一定要用电脑播放,这是我的经验。然后你发现用什么NAS下载,不如直接用播放电脑下载了。没有网络问题。
因为随时要下载字幕,好多片源不是中文的,也不带中文字幕,而是要上网搜再加载,用什么狗屁盒子不折腾死,还有3D问题,还有同步问题,不用电脑播放不把你折腾半死。
而用电脑可以随时搜字幕,一般片源用xunlei看看直接在线搜,找不到的上浏览器搜,不同步的要看是不是帧率不同,再用键盘0.1秒步进 的同步,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加载个字幕就完了。
而各家字幕效果也不同,POWER DVD最好,POT PLAYER功能最强大但不稳定,什么TM PLAYER兼容性好。各有所长,几个软件来回用,这个不能放用另一个。另外,下载来的ISO源盘,还要虚拟光驱加载。。。
综上,必用电脑,不能用盒子。
到现在,我都还没研究明白3D字幕怎么弄,没有成功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不管你用什么下载,但一定要用电脑播放,这是我的经验。然后你发现用什么NAS下载,不如直接用播放电脑下 ...

我家的情况是电脑放的声音比不上盒子放的,普通的电影不带杜比的,盒子放的可以开功放的虚拟环绕,效果很好,电脑放的功放那里显示的是多声道的,但实际声音就不是,而且效果差好多,大胡子能指教具体的设置方法吗?到现在我还是搞不懂kmplay里设置了源码输出,带源码的电影正常了,不带源码的电影又不出声了,搞得都烦都烦死了,恨不得直接买个盒子算了。

网友:
也关注一下,装修时做做准备

网友C:
引用 网友F:
我家的情况是电脑放的声音比不上盒子放的,普通的电影不带杜比的,盒子放的可以开功放的虚拟环绕,效果很 ...

你用的什么功放啊,解码是靠功放的,不是靠电脑,电脑只要hdmi输出源码到功放就行了,声音输出设备一定要选hdmi,用的显卡带的音频设备,而不是声卡,你没看错,是显卡带的声卡设备。
至于虚拟环绕在功放上都是小case,都自带多种虚拟模式,但最后都不如dts master源码好,但对付只有两声道的音源也不错了,yamaha. 天龙等功放的专业解码及虚拟功能不是一般盒子能比的,一般为了保证适应家里的布局及声场,都有声场校正功放,独立自动设置各声音的延时,混响等,保证最佳的环绕效果。。

网友C:
看我入门级的yamaha rx477自带的app,各种功能齐全,可完全拉脱开遥控器使用,更可以airplay直接通过手机放歌,到家里音响系统里,非常方便,比如吃饭里不起身,直接拉开airplay.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我入门级的yamaha rx477自带的app,各种功能齐全,可完全拉脱开遥控器使用,更可以airplay直接通过手机放 ...

功放还带APP的,才知道,看来落伍了

网友G(2018-11-11):
引用 网友C:
看我入门级的yamaha rx477自带的app,各种功能齐全,可完全拉脱开遥控器使用,更可以airplay直接通过手机放 ...

大胡子好专业啊,按你说的用电脑播放,是不是可以省了DVD播放机?

本想趁双11撸台播放机,如果影片都是下载的用电脑播放,播放机是鸡肋了。

另问在客厅用家庭影院看电视会不会影响在房间做作业的孩子?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什么功放啊,解码是靠功放的,不是靠电脑,电脑只要hdmi输出源码到功放就行了,声音输出设备一定要 ...

一般我都是下remix的带字幕的盘,小米盒子大部分字幕也能自动关联射手,比较好的。。。建议试试,省得折腾电脑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般我都是下remix的带字幕的盘,小米盒子大部分字幕也能自动关联射手,比较好的。。。建议试试,省得折 ...

小米盒子视频源是4K蓝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小米盒子视频源是4K蓝光?

下到nas,小米访问nas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胡子好专业啊,按你说的用电脑播放,是不是可以省了DVD播放机?

本想趁双11撸台播放机,如果影片都是 ...

宝马都有了,还要啥自行车,盒子都是裁剪的LINUX,蓝光DVD更弱了。
有了电脑,你想WINDOWS会干不过裁剪的LINUX的吗?不怕没字幕,不怕解不了码,因为有多套播放软件,TMT,WINDVD13基本全解码,下载播放无缝对接,哪还有啥NAS那么麻烦。
一般小孩9:30睡觉了,看部片子到11:00左右正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下到nas,小米访问nas

我放个50MBPS码流的4K试试,家里无线路由都会崩,除非千兆有线组网。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放个50MBPS码流的4K试试,家里无线路由都会崩,除非千兆有线组网。

手头没有50M的,实测42M的流畅播放,100M的原始素材卡的,估计70-80M没问题,家里网络是千兆有线,1300M无线5G连接,小米盒子无线连接路由实测
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堪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放个50MBPS码流的4K试试,家里无线路由都会崩,除非千兆有线组网。

狗东上这款JBL配置怎么样?可以入门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网上下载己基本上是4K节目源了,你需要的是更大容量的NAS。

你的NAS接了16块硬盘?总容量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