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RTOS里,应用程序堆栈和芯片内核中断服务的堆栈是一样的吗?

楼主(2018-02-22):
如题,比如,任务1,堆栈在01开始的地址,任务2堆栈在10开始的地址,在执行任务1是发生中断,当中断来后,入栈地址是01里还是中断服务原有的地址?不知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网友A:
看怎么设计的。抢占式的每个线程基本独享栈,协作式是共享的。中断一般是独享。至于堆,通常是共享

楼主:
中断一般是独享的,但是,在执行任务1时,SP是指向了任务1的栈,这时候发生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前会将上下文压入堆栈1,,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怎么设计的。抢占式的每个线程基本独享栈,协作式是共享的。中断一般是独享。至于堆,通常是共享 ...

中断一般是独享的,但是,在执行任务1时,SP是指向了任务1的栈,这时候发生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前会将上下文压入堆栈1,,任务2也同样这样。理论上应该怎样处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中断一般是独享的,但是,在执行任务1时,SP是指向了任务1的栈,这时候发生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前会将上下 ...

( ̄◇ ̄;)……你先看下Cortex-Mx(M0/3/4随意)的手册好吗,从线程模式切入中断模式的时候是压PSP栈,退出中断后从PSP出栈。任务切换的玩法,就是在中断里改PSP。

网友:
看怎么设计的。抢占式的每个线程基本独享栈,协作式是共享的。中断一般是独享。至于堆,通常是共享
补充一下,中断里面一般不申请堆内存(可以由线程申请后给中断使用)。

中断一般是独享的,但是,在执行任务1时,SP是指向了任务1的栈,这时候发生中断,进入中断服务前会将上下文压入堆栈1,,
可以是这样,但一般不这样。常用的都设计成:中断使用独立的栈,不共用当前线程的栈。

网友:
主流的设计,这两个栈是要分开的。
看看 Cortex-M 的设计,应该可以窥视出来。

网友:
一般中断使用独立的栈,不共用当前线程(任务)的栈。

网友B:
都可以,对于Cortex-M是独占的多,MIPS等也是独占的,MSP430由于独占意义不大一般不独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都可以,对于Cortex-M是独占的多,MIPS等也是独占的,MSP430由于独占意义不大一般不独占 ...

能解释下430为啥独占意义不大吗

网友:
这个问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解释下430为啥独占意义不大吗

430的中断一般不嵌套。它的中断优先级是固定死的无法修改,因此如果用到中断嵌套的话,各个中断被抢占的顺序总是固定的。这样子允许嵌套意义就不大了,徒增复杂性。另外,430是低功耗应用,这类场合一般也用不到中断嵌套。
我的系统对MIPS和ARM和X86-Linux都实现了分别的内核栈和用户栈,但是唯独对430没有实现,430使用共享的内核栈和用户栈。参见github.com/EDI-Systems/M5P1_MuProkaron

网友:
如题,比如,任务1,堆栈在01开始的地址,任务2堆栈在10开始的地址,在执行任务1是发生中断,当中断来后,入栈地址是01里还是中断服务原有的地址?不知我有没有表达清楚……

———— 中断发生时,断点地址保存在当前正在使用的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