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大神看看这个在电路板上叫什么,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8-02-24):
如题,帮忙看看图片中的怎么称呼,在电路板中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就是焊盘,大焊盘开钢网会开成几个小孔,防止刮锡过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焊盘,大焊盘开钢网会开成几个小孔,防止刮锡过多

确实有些CPU或者电源芯片可能留这样的焊盘,但是我看有的电路既不是电源芯片也不是CPU也留有这样的焊盘,不知道这样的作用,补充:是在蓝牙的板子上看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焊盘,大焊盘开钢网会开成几个小孔,防止刮锡过多

还是半懂, 能详细点描述一下么

网友:
看上去像 D-PAK 类的封装,只是这个器件没有安装。在 SMT 焊接时,钢网上的孔没有删除掉,留下的焊锡。

网友B:
这种工艺记得叫 架桥,大的焊盘一般都要这么做,不然贴片过回流焊的时候,助焊剂产生的气体不能有效的排出来,会影响焊接的可靠性

至于这个焊盘在这里的作用,得看具体的板子了

网友C:
和右边的三个引脚是一个器件,楼上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和右边的三个引脚是一个器件,楼上正解。

是的,这个是电源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记得叫 架桥,大的焊盘一般都要这么做,不然贴片过回流焊的时候,助焊剂产生的气体不能有效的排出 ...

高人,厉害

网友D:
感觉这个器件和安装孔 挨得好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器件和安装孔 挨得好近

见解独到

网友:
焊盘的网格之间是用丝印隔开的吗?

网友:
又学到一手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种工艺记得叫 架桥,大的焊盘一般都要这么做,不然贴片过回流焊的时候,助焊剂产生的气体不能有效的排出 ...

确实是经验啊,我平时处理大焊盘都是在焊盘上打过孔,回流焊虽然不会因气泡炸锡了,但是过孔漏锡也是个问题。没想过竟然还有这种更好的方式。

网友:
还有更狠的官方推荐设计里,直接让把大焊盘做上十字的绿油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确实是经验啊,我平时处理大焊盘都是在焊盘上打过孔,回流焊虽然不会因气泡炸锡了,但是过孔漏锡也是个问 ...

这不是pcb画出来的,这是钢网开成那个样子的,简单点说就是不用你去设计

网友:
楼上的没错,要么你自己提前设计焊盘时就确定,要么钢网生产时帮你处理好了

网友:
钢网出的时候就会这样处理不用去管,见过在版本不定的板子上做一个这样的焊盘方便示波器夹子夹。

网友:
以前我们公司做的板子mos管就用了这种架桥封装,省钱省锡膏,但是如楼上所说,可能会因为温度,加热时间不够导致虚焊,气泡,浮高,然后上电烧机。MOS的G极老容易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