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多机组网,怎么实现低功耗

楼主(2018-02-24):
现在需要实现cc1101一主多从的组网,主机会有信息下发给从机,因为需要收到信息的实时性,现在设计的是从机隔一段时间醒一次去询问一次主机有没有信息要发的,这样是可以实现想要的目标,但是询问的时候需要等待主机的回复,从机多的时间这个等待时间就会不确定,所以就造成功耗比较高。

有没有什么好的组网方式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主要用的就是cc1101的空闲等待完成的,也想了时分多址的方案,这个需要实时对时可能会造成系统的不稳定性。

网友A:
从机在一个特定频段上做wor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机在一个特定频段上做wor

一直等待吗?要是一直等待功耗也不会低

网友B:
楼主,你需要做到调频吗?跳一次频需要多长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需要做到调频吗?跳一次频需要多长时间?

没有做跳频,我们是同一个频率的,只是分了不同的信道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做跳频,我们是同一个频率的,只是分了不同的信道

信道和调频一个意思,我想问的是,从一个频率设置到另外一个频率需要多长时间?举个例,比如我现在是433,然后我想设置为434,需要多长时间可以稳定?我看官方资料上面没有这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信道和调频一个意思,我想问的是,从一个频率设置到另外一个频率需要多长时间?举个例,比如我现在是433 ...

精确时间需要自己测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精确时间需要自己测试的!

有木有一个大概的时间呢?我好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