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解一个同轴50欧姆的假负载

楼主(2018-02-25):
我最近要做射频机器,找朋友要了两个假负载,25/50w的
对比50w的好拆,就拆了

看起来用的是无感电阻,看起来散热不好,手里没硅脂了,就用了704吧,重新装壳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玩意,国产的很粗糙,估计A家的没这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见这玩意,国产的很粗糙,估计A家的没这么简单

摩托罗拉的是油封的,做工散热很好

网友:
晕,这工艺...

网友B:
这算好的,现场拆开见过里面是个1206封装电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算好的,现场拆开见过里面是个1206封装电阻的

多少钱的

网友:
价格不清楚,省公司集采的

网友:
小心氧化铍

网友:
没见有调阻抗部分,频率应该不高

网友(2021-07-07):
可以用普通陶瓷大功率电阻代替吗

蛋兄有空的话试试

网友:
直接拧紧螺丝即可,涂覆其它物质要用网分看一下SMITH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