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2659摄像头的通过设置寄存器修其改白平衡、对比度、曝.....

楼主(2018-02-25):
  本人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的是TI的AM4378的A9核心板,涉及的图像识别所以采用了其配套的摄像头MY-CAM011B,这款摄像头的主芯片是OV2659,我需要修改其摄像头参数

  (对比度、曝光度、白平衡)来适应产品的环境,但是其驱动不直接支持,所以我需要改驱动,我看了其datasheet涉及这一块的寄存器有很多,也没有看到说明修改那几个寄存器地址的

  值来达到修改这几个参数的变化。。希望有做过这些设置寄存器的可以回帖解答下。。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修改过,帮忙看下。。谢谢

网友A:
以前做数码相机,大量的SENSOR  datasheet,那块硬盘坏了,又转行,找不到规格书了,项目代码也基本没了。
你是要自动 对比度、曝光度、白平衡,还是手动?
以前是在串口敲命令写寄存器,和IIC的通讯方式差不多。可以也直接看见效果。你最好也有这样的调试手段,不然一次次烧程序,麻烦,前后对比效果也不明显
手头没OV2659 的规格书,这个是搜到的OV7740,估计设置也类似。

楼主(2018-04-24):
引用 网友A:
以前做数码相机,大量的SENSOR  datasheet,那块硬盘坏了,又转行,找不到规格书了,项目代码也基本没了。

谢谢回复。。我改寄存器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