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版IAR For ARM 8.22.1用C++写代码去掉warning方法...

楼主(2018-02-25):
农历新年伊始,装了IAR For Arm最新版 IAR For ARM 8.22.1版, 该版本改进了IDE的性能
同时支持 "CMSIS version 5.3 including CMSIS NN for machine learning",说明白了,就是支持了最新的CMSIS 5.3.0
因为该版本内置了最新的CMSIS 5.3.0,打开老工程时,会出现几个问题,这里根据本人的摸索,将解决的方法
写出来以节约遇到此问题的同行!
一、安装完后,直接打开老工程(老版本的CMSIS库),编泽可以通过但会在build显示窗提示一堆的
"
Warning: The header file 'cmsis_iar.h' is obsolete and should not be used.
         A sutiable version is automatically included from the CMSIS-core package.
         This file will be removed in a future release.

"
该warning会很多!如下图1所示

提示的意思是cmsis_iar.h文件太旧不建议使用,IAR自动从自带的CMSIS-core包提取新的用!
你勾或不勾选下图"Use CMSIS"选项,这个warning始终出现!

解决办法,去掉老工程用的CMSIS目录下的包包含,去掉如下图所示包含目录!
再次编泽,出错

经查是由mpu_armv7.h文件中函数参数关健字“__RESTRICT”引起的,__RESTRICT是C99支持的特性(如何用自已查),C++不支持
而我的工程是用c++编写的,但头文件中也指定了C编泽"
#ifdef __cplusplus
extern "C" {
#endif
.......
"

后来在网上找到了解决办法:
Options->C/C++ Compiler->Extra Options
勾选 Use command line options
添加以下代码
“--enable_restrict” 就能够在C++的情况下编译通过了.如图2所示!

网友:
那里有下栽

网友:
iar 官网吧

网友:
又更新了!D

网友:
更新速度太快,跟不上节奏啦

网友:
每次解决这样的bug,就感觉还是好坑

楼主:
楼上的,还有什么坑?我一直用着,8.xx.x这版稳定多了,天天用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感谢LZ,遇到同样的问题,使用你找到的方法解决了。另外感觉这个版本的却比上个版本流畅多了,不论是打开界面,还是运行调试。

网友A:
关于'cmsis_iar.h'的warning没看到楼主去掉哪个包含目录。找到另一个解决办法:
1. 进入iar安装目录下这个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22\arm\CMSIS\Core\Include\
2. 将cmsis_iccarm.h复制一份命名为cmsis_iar.h。
搞定。
原cmsis_iar.h在arm\inc\c\下,由于搜索包含目录时arm\CMSIS\Core\Include\在arm\inc\c\之前,就会使用CMSIS\Core\Include\目录下的那份cmsis_iar.h

网友:
官网下载速度达到3M了,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于'cmsis_iar.h'的warning没看到楼主去掉哪个包含目录。找到另一个解决办法:
1. 进入iar安装目录下这个 ...

你这个方法还是有点问题,我直接按照你说的改,好像还是不行。。。我修改了一下,完全可以。。。
1. 进入iar安装目录下这个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22\arm\CMSIS\Core\Include\
2.复制cmsis_iccarm.h一份文件出来,改名为cmsis_iar.h
3.将arm\CMSIS\Core\Include\arm\inc\c\下的cmsis_iar.h改名为cmsis_iar.old
4.将第3步的cmsis_iar.h文件复制到arm\CMSIS\Core\Include\arm\inc\c\下。

网友B(2018-03-28):
警告的意识是 cmsis_iar.h 这文件废弃了,将来的版本将要删除,赶紧别用了。
从根源上解决,全项目文本搜索 cmsis_iar.h,找到的换成 cmsis_iccarm.h 就可以了。
找到两文件core_cmInstr.h 和 core_cmFunc.h 里有,换完了世界清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警告的意识是 cmsis_iar.h 这文件废弃了,将来的版本将要删除,赶紧别用了。
从根源上解决,全项目文本搜索 ...

我的工程中没有包含 cmsis_iar.h文件,也会提示

网友:
其他头文件有包含的,比如项目 Drivers\CMSIS\Include 目录的 core_cmInstr.h 和 core_cmFunc.h 文件。IAR执行文件中查找 cmsis_iar.h,范围选项目文件和头文件。

网友:
这个方法好啊!谢谢楼主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和谐工具呢?

网友:
实测 cmsis_iar.h 替换成 cmsis_iccarm.h 有效

网友:
打官方的patch

网友(2018-11-01):
IAR新版本的坑。还有个wchar_t警告怎么处理?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A:
关于'cmsis_iar.h'的warning没看到楼主去掉哪个包含目录。找到另一个解决办法:
1. 进入iar安装目录下这个 ...

这个简单!

网友(2019-10-26):
测试ok
1. 进入iar安装目录下这个目录:
c:\Program Files (x86)\IAR Systems\Embedded Workbench 8.22\arm\CMSIS\Core\Include\
2.复制cmsis_iccarm.h一份文件出来,改名为cmsis_iar.h
3.将arm\CMSIS\Core\Include\arm\inc\c\下的cmsis_iar.h改名为cmsis_iar.old------貌似应该是这个目录\Embedded Workbench 8.0\arm\inc\c
4.将第3步的cmsis_iar.h文件复制到arm\CMSIS\Core\Include\arm\inc\c\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