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二极管怎么摆放射向目标?

楼主(2018-02-25):
如题,想将激光而激光的输出射向目标,约30厘米以外的点,偏差半毫米,二极管直径六毫米,二极管间距7.5毫米,曾经加工了个钢板,钢板上是均匀排列的凹槽,二极管放在槽上,结果偏离目标太大,不好固定呀,要摆放上千个,没招了,各位帮忙想个法子

网友:
有没有试过两块钢板堆叠出一个洞,用洞的深度保证激光管的方向。

网友:
另外说一下,图上的激光管,需要手工调焦,之后点胶。

网友:
关注一下,我有个案子和你这个需求差不多,也没搞定,话说这种怎么没直插的啊,妈蛋

网友:
安装位置要做成可调的吧

网友:
几千个的平行阵列,然后光轴误差都优于1:600?量产还是少量,成本限制多少

网友:
光学本来就是高加工精度的东西。

网友:
人工调整,点胶固定
光学的东西好多都是这样做的

网友:
参考苹果人脸识别的设计,用点阵激光。不要每个点一个激光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