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3.5寸tft彩屏改如何驱动呢?

楼主(2018-02-26):
初次接触使用stm32驱动 3.5寸的彩屏,请问这种屏该如何驱动呢,会不会有专门的驱动IC呢?我看数据手册上 具有三个总线  R G B   ?请大侠指导。

网友:
ic ra8875 / stm32f429

网友(2018-04-03):
现在有有一个台湾的出了一个LT7686的驱动芯片

网友:
ssd1963可以试试

网友(2018-06-12):
如果是RGB的就得需要驱动IC,如果是MCU接口,就普通单片机可以驱动。

网友(2018-08-15):
这个是54PIN的RGB屏需要1963/8875/429/arm9/CPLD这一类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