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树莓派+加python调用mplayer 怎么关闭播放

楼主(2018-02-26):
树莓派+python 下使用系统调用 使用这个方法:
(以下为代码结构,实现按动1数字,播放1.MP3,按下按键2,播放2.MP3)
while True:
  readkey=raw_input()
  if readkey==1
      os.system(mplayer  “music/1.mp3”)  ,
  if readkey==2
      os.system(mplayer  “music/2.mp3”)  ,
  if readkey==3
      os.system(”mplayer  q”)  ,           想关闭mplayer
问题1  发现必须需要等到mp3 播放结束,才能响应键盘指令,也就是是 我按动1以后,一直在放歌曲1.MP3,除非歌曲结束,按动键盘2才能播放2.MP3,  这有办法在播放时候也响应2的指令吗?

问题2 不想听1.MP3了,想关闭,好像没有方法?  使用os.system(mplayer  q) 指令好像没有用,是因为没法执行到  readkey=raw_input() ,还是因为这样写  os.system(”mplayer  q”) 本来就不行?

楼主:
感觉slave模式 看不懂 ,我决定用下面的方法测试 。目前还没有测试 。

用python播放音乐--pygame package
原创 2016年05月21日 11:32:17 标签:python /pygame /music 15915
pygame包能够帮助python在多种平台上播放音轨文件。

安装

  在ubuntu和mac上,

sudo apt-get install python-pygame
  windows平台的可以去 这里下载。

调用方法

import pygame

pygame.mixer.init()
track=pygame.mixer.music.load("xx.mp3") #可以播放.mp3 .wav等多种格式的音频文件

pygame.mixer.music.play()
其他控制语句:

pygame.init() #进行全部模块的初始化,
pygame.mixer.init() #或者只初始化音频部分
pygame.mixer.music.load('xx.mp3') #使用文件名作为参数载入音乐 ,音乐可以是ogg、mp3等格式。载入的音乐不会全部放到内容中,而是以流的形式播放的,即在播放的时候才会一点点从文件中读取。
pygame.mixer.music.play() #播放载入的音乐。该函数立即返回,音乐播放在后台进行。

#play方法还可以使用两个参数
pygame.mixer.music.play(loops=0, start=0.0) #loops和start分别代表重复的次数和开始播放的位置。
pygame.mixer.music.stop() #停止播放,
pygame.mixer.music.pause() #暂停播放。
pygame.mixer.music.unpause() #取消暂停。
pygame.mixer.music.fadeout(time) #用来进行淡出,在time毫秒的时间内音量由初始值渐变为0,最后停止播放。
pygame.mixer.music.set_volume(value) #来设置播放的音量,音量value的范围为0.0到1.0。
pygame.mixer.music.get_busy() #判断是否在播放音乐,返回1为正在播放。
pygame.mixer.music.set_endevent(pygame.USEREVENT + 1) #在音乐播放完成时,用事件的方式通知用户程序,设置当音乐播放完成时发送
pygame.USEREVENT+1 #事件给用户程序。
pygame.mixer.music.queue(filename) #使用指定下一个要播放的音乐文件,当前的音乐播放完成后自动开始播放指定的下一个。一次只能指定一个等待播放的音乐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