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自带IIC和SPI从设备的单片机,要求SOP8封装,谢谢!

楼主(2018-02-26):
如题:请列位大侠推荐下自带IIC和SPI从设备功能的单片机,要SOP8封装,或者更小,感谢.....

网友A:
IIC和SPI是独立的还是分时复用的?小片子带IIC的并不多哦。
复用的话,ATTiny系列一大堆,STM8S001也凑合。
独立的话,你看,SPI占用4个IO,IIC占用2个IO,电源和地占用2个引脚,8个脚就没了,芯片厂家他们不会这样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IIC和SPI是独立的还是分时复用的?小片子带IIC的并不多哦。
复用的话,ATTiny系列一大堆,STM8S001也凑合。 ...

肯定是复用的了,不会同时用IIC和SPI

网友:
PIC12F1822

网友:
spi4根 电源 地 就剩下两个io了

网友:
pic16f18313/15313,管脚随便remap

网友:
spi4个脚+IIC2个脚+电源2个脚正好SOP8

网友:
应该考虑 MSOP-10封装的,比so-8更小,引脚更多

网友:
pic16f18313/15313 MSSP模块(I2C/SPI)只有一个,看来是不满足

网友:
STM8S003F3P6好像便宜了吧?
听说1.6元了,还有更低价的i渠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