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电层是负片时候,AD如何用特殊复制粘贴法进行拼板?

楼主(2018-02-26):
一直用特殊复制粘贴法进行拼板,不过之前的板中间层都是正片画法。
今天拼的板内电池是负片,在AD14里面复制粘贴过去后,中间层就会丢失。
因为我要加工艺边,所以不用自带的拼板功能。

网友A:
就用自带的拼版功能 也可以加工艺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自带的拼版功能 也可以加工艺边

我在AD14里面,用自带的拼板功能,就算正片的中间层都会丢失。
最后只能修改成正片,用复制粘贴解决。

网友:
你特殊复制粘贴的时候,不要重新铺铜,铜就会还在啊,不会丢失

网友:
询问你是不是要重新敷铜的时候是不是习惯性点了yes?要点取消的,

网友:
特殊粘贴负片层内的网络定义会自动丢失,需要重新手动填加。
拼板要带工艺边,原板的负片层你要多处理下,板子的外围手动画一个分割线框,以使粘贴过去板子的内电层相互独立,然后手动填加各个板子的内电动层网络。最后如果有必要,把工艺边和板子外框之间的负片层进行填充。

网友:
上过负片的当,吃过负片的亏,所以现在不敢再用了。

网友:
同问,怎么拼板??

楼主:
楼上几位估计没真正试过,论坛几年前就有坛友问,但是一直没找到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AD 拼板
1、打开所有的层,要不然复制容易漏层
2、异型板子,补齐左上角、左下角、右下角的板框(keepout层 ...

4 层板,内层是负片不行吧,会丢东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