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系统如何关闭串口上输出系统日志?

楼主(2018-02-26):
如题。
入手了一块启阳科技的A400安卓开发平板,使用串口时发现,串口上一直在输出系统运行日志,并且给安卓平板的串口发数据,会安卓ADB shell 的命令解析数据

现在我要用这个串口做开发,如何关闭串口打印的系统日志和接收解析adb 命令呢?

刚刚接触安卓,请指导一下。

网友A:
这个应该是LINUX的原因, 修改内核启动参数应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LINUX的原因, 修改内核启动参数应该就行了

非常感谢!
哦,这个估计需要让厂家改了,系统层面的 我不会改啊

暂时想到了一个中转方案,我用了一个USB-232的模块,插到USB口上转的串口出来   用的。  CPU 4418 自带模块的驱动,插上模块后直接就识别出来了。

测试后收发都正常   串口是干净的 ‘清净’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