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的空调直流电机转一会儿就不转了?

楼主(2018-02-26):
用了七八年的空调,电机转了一会儿就不转了。电机是310V的直流电机。
1,电路板持续输出270V左右的电压,不转的时候,也是270V。
2,换一个新的电机,也是转一会儿就不转了,因此感觉不是电机的问题。

请问,1,是不是电压不够导致的不转?如果是,为什么开始的时候会转一会儿?
2,如果不是电压不够的问题,可能是什么问题?

网友A:
估计是以为温度到了,所以不转了。哑巴不能说话,可能是听力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以为温度到了,所以不转了。哑巴不能说话,可能是听力不行。  ...

这个例子举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是以为温度到了,所以不转了。哑巴不能说话,可能是听力不行。  ...

如果是以为温度到了,就不应该输出270V的电压。

网友:
有没有报故障代码,进入保护状态应该会报代码的

网友A:
你陷在270V电压这里出不来了,还是放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陷在270V电压这里出不来了,还是放弃吧

1,怎么就叫陷进去了?
2,随便让人放弃,又不能提出什么方案,可见你也不懂,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