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小型的焊贴片元件的回流焊炉

楼主(2018-02-27):
单位比较小,电路板批量太小,贴片厂家也不愿意接单。请大家推荐一款好用的小型的焊贴片元件的回流焊炉,要求焊接质量稳定可靠,可以长期工作运行。网上虽然能搜到,但是好不好用不知道。能放到台面上运行最好,首选国产品牌。谢绝广告。

网友:
上下8管的家用电烤箱,比国产的那个回流炉好用多了。唯一的缺点是没有排烟风扇。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7810653458
我们买的这一家,用着还不错。

网友B:
小回流焊都有些问题,普遍炉子中间温度高,周围温度低,线路板不能放太多,放在靠边上的线路板,锡膏不会融化,
还有就是焊接过程中排烟不好,满屋子都是味道.不知道是否有解决了这些问题的小回流焊机,有用过的朋友推荐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7810653458
我们买的这一家,用着还不错。

你这个升温时排烟风扇转吗?屋里有烟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小回流焊都有些问题,普遍炉子中间温度高,周围温度低,线路板不能放太多,放在靠边上的线路板,锡膏不会融化,

我们焊接的时候,都是把烤箱搬到室外去的。

网友D:
一定要带排烟的!!!烤箱自制也可以,小型箱体注意只能用中间部分面积,四周要留空,否则就像楼上朋友讲的,边上的锡膏会有不融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升温时排烟风扇转吗?屋里有烟味吗?

排烟肯定转啊,屋里味很小,有个很粗的软管出口放在窗户外。
也有楼上所说的问题,非常靠近边缘的地方温度是有些低的。所以一般焊10x10左右样板两三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带排烟的!!!烤箱自制也可以,小型箱体注意只能用中间部分面积,四周要留空,否则就像楼上朋友讲的 ...

我有在其他帖看到您有回复烤箱加强制排烟的方法,比较有疑问的是,排出的温度不会把风扇烧坏?

网友:
用耐高温的风扇就可以,我自己开始用烤箱的时候,用了普通的,40块淘宝价,一年不到坏了,后来换了一个台湾卡固的,也是淘宝60多块,用了好久,现在还在服役中,结构决定的。

楼主:
谢谢大家,自己贴片还需要那些设备,给推荐一下,比如印焊膏的设备有哪家好用的

网友:
我们也用过,效果一般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自己贴片还需要那些设备,给推荐一下,比如印焊膏的设备有哪家好用的 ...

印刷台,很便宜

网友:
回流焊还是要履带的好用

网友(2018-09-25):
引用 网友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7810653458
我们买的这一家,用着还不错。

买的哪一款

网友:
我来看看,也想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