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printf格式化浮点数为0.0

楼主(2018-02-27):
如下:在STM32F1编程中使用了类似下面的函数:
        char Value[30];
        sprintf( Value,"%3.1lf",19.0);
        格式化后Value里面为0.0。但是之前是OK的,突然有一天不可以了,之前没有解决,查看网上的解决办法,说是8字节对齐,但是看了μc/OS-Ⅲ中的堆栈都是8的整数倍,怀疑是使用了:#para强制对齐造成的结果(项目其它地方使用的!)。现在要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当前的方法是:sprintf( Value,"%d.%d",190/10,190%10);请问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我以前碰到过类似的情况
ARM-GCC下sprintf()不支持%f格式化输出

网友:
CPU_STK  *OSTaskStkInit (OS_TASK_PTR    p_task,
                         void          *p_arg,
                         CPU_STK       *p_stk_base,
                         CPU_STK       *p_stk_limit,
                         CPU_STK_SIZE   stk_size,
                         OS_OPT         opt)
{
  CPU_STK    *p_stk;

  (void)opt;                                                  /* 'opt' is not used, prevent warning                   */

  p_stk = &p_stk_base[stk_size];                              /* Load stack pointer                                   */
  p_stk = (CPU_STK *)((CPU_STK)(p_stk) & ~7u);                /* Align the stack to 8-bytes.                          */
                                                              /* Registers stacked as if auto-saved on exception      */
  *(--p_stk) = (CPU_STK)0x01000000uL;                         /* xPSR                                                 */
  *(--p_stk) = (CPU_STK)p_task;                               /* Entry Point                                          */
  *(--p_stk) = (CPU_STK)OS_TaskReturn;                        /* R14 (LR)                                             */
  *(--p_stk) = (CPU_STK)0x12121212uL;                         /* R12                                                  */
  *(--p_stk) = (CPU_STK)0x03030303uL;                         /* R3                                                   */
  *(--p_stk) = (CPU_STK)0x02020202uL;                         /* R2                                                   */
  *(--p_stk) = (CPU_STK)0x01010101uL;                         /* R1                                                   */
  *(--p_stk) = (CPU_STK)p_arg;                                /* R0 : argument                                        */
  *(--p_stk) = (CPU_STK)0x11111111uL;                         /* R11                                                  */
  *(--p_stk) = (CPU_STK)0x10101010uL;                         /* R10                                                  */
  *(--p_stk) = (CPU_STK)0x09090909uL;                         /* R9                                                   */
  *(--p_stk) = (CPU_STK)0x08080808uL;                         /* R8                                                   */
  *(--p_stk) = (CPU_STK)0x07070707uL;                         /* R7                                                   */
  *(--p_stk) = (CPU_STK)0x06060606uL;                         /* R6                                                   */
  *(--p_stk) = (CPU_STK)0x05050505uL;                         /* R5                                                   */
  *(--p_stk) = (CPU_STK)0x04040404uL;                         /* R4                                                   */
#if defined(__ARMVFP__)
  *(--p_stk) = (CPU_STK)0xFFFFFFFDuL;                         /* EXEC_RETURN; See Note 5                              */
#endif

  return (p_stk);
}

楼主: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是不是要改μc/OS-Ⅲ中的这些?问题是:这个更改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是不是要改μc/OS-Ⅲ中的这些?问题是:这个更改有什么优点和缺点? ...

我遇到的问题跟你描述的一模一样。确实是堆栈8字节对齐问题所致!
上面代码确保了任务堆栈的8字节对齐

网友:
我裸机下也不行

楼主:
应该是8字节堆栈问题,我可能是之前用了#para强制对齐,才导致的,那你现在是怎么解决的呢?分享一下,让更多的人知道解决方法。

网友:
以前遇到过,要在合适的地方加8字节对齐的#p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