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铺铜如何让铜边缘圆滑

楼主(2018-02-27):
昨天在网上下了TI官方的一个评估板,发现改评估板是AD软件设计的
铺铜做得很光滑,我看过的文件好像都没有这么好
请教了不少人都不知道怎么铺出来的。
附件就是该文件。
我自己改了规则,改了铺铜参数,怎么也弄不出来,网上找了一天,还是无果
请教各位,提提方案!
下面是对比图

网友A:
把敷铜的线条设置得细一点,比如0.1mm甚至0.02mm,缺点就是敷铜起来慢好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敷铜的线条设置得细一点,比如0.1mm甚至0.02mm,缺点就是敷铜起来慢好多

你说的是在这里面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在这里面设置吗?

敷铜模式选第二种,线宽0.1,越小越精细,栅格间距0,

网友B:
以前没在意 回想一下貌似每次铺出来都是你说的圆角效果 我常用参数HaTched模式,45°角 ,线宽间距都设成8MiL,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没在意 回想一下貌似每次铺出来都是你说的圆角效果 我常用参数HaTched模式,45°角 ,线宽间距都设成8M ...

确实是,用了网格模式确实是这样的,默认参数就是8mil

关键用solid 模式  不知道如何搞成这种圆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用了网格模式确实是这样的,默认参数就是8mil

关键用solid 模式  不知道如何搞成这种圆弧! ...

网格模式 Track Width和Grid Size设置成一样,效果就跟solid模式一样了

网友:
涨知识了,一直也是尖角

网友D:
其实  如果 能让AD 没有这个突出部分就好了   不管圆滑还是不圆滑

网友:
记得快捷键,可以编辑铺铜层,变成任何形状。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其实  如果 能让AD 没有这个突出部分就好了   不管圆滑还是不圆滑

3楼图片那里0.127的值改大点就可以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3楼图片那里0.127的值改大点就可以了啊

呃  Hatched 模式下  有类似的设置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呃  Hatched 模式下  有类似的设置吗?

没有
试了下把3楼图片的0.127改大,对插件孔无效,只对贴片的焊盘有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格模式 Track Width和Grid Size设置成一样,效果就跟solid模式一样了

非常感谢,这么一来就达到效果了,我猜测TI也是这么做的
利用网格模式下,把这2个值设置成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敷铜模式选第二种,线宽0.1,越小越精细,栅格间距0,

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和讨论!

网友(2018-04-01):
好方法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