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通过整流桥后用共模线圈稳压好还是用大电容稳压.....

楼主(2018-02-28):
产品中要交流转直流,交流电通过整流桥后,接大电容来稳定电压好还是接共模电感和容值小点的电容结合用好点?

网友A:
工模电感和小电容是啥套路?

网友B:
这描述是啥意思  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啥意思

网友C:
是差模吧?有电感当然比没电感好。。。。主要还是看你纹波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差模吧?有电感当然比没电感好。。。。主要还是看你纹波要求。

电感不是有共模和差模的分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描述是啥意思  字都认识,就是不知道啥意思

可能是我描述不清,补个图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模电感和小电容是啥套路?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给个图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可能没有表达清楚,给个图片

交流整成直流后就相当于差模信号了,后面的LC滤波中的L就不能用共模电感。。。。当然,另多加上一级共模电路的抗干扰会更好一些

网友A:
交流整流后一般是要大电容滤波的。否则只是脉动的直流。波形上看是一个又一个的馒头。
共模电感是去除干扰用的。直流供电线路,如果不是长线传输共模电感的情况不多。汽车电路上似乎多一些。
如果要二选一的话,我是要选大电容的。

网友D:
个人认为图中电容或电感在电路中只是滤波,并不稳压,两个方案应该是大电容那个方案,接同样的负载纹波系数小。再说图中电感那接法滤波效果并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整成直流后就相当于差模信号了,后面的LC滤波中的L就不能用共模电感。。。。当然,另多加上一级共模 ...

好的,谢谢,我看了好多电源适配器里面都用的有那个共模电感,两中应该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个人认为图中电容或电感在电路中只是滤波,并不稳压,两个方案应该是大电容那个方案,接同样的负载纹波系数 ...

谢谢,我试试看吧,那个接共模电感的我是看了好几款电源适配器然后才那样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交流整流后一般是要大电容滤波的。否则只是脉动的直流。波形上看是一个又一个的馒头。
共模电感是去除干扰 ...

嗯呢,我看了几款电源适配器,用的共模电感和电容,然后搜了点资料,好多都是用的大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整成直流后就相当于差模信号了,后面的LC滤波中的L就不能用共模电感。。。。当然,另多加上一级共模 ...

谢谢,我搜了资料,有用大电容的,也有用电感加电容的

网友:
这电感要吃电流的

网友:
共模,差模各有各的作用,滤波当然是差模了。可以加差模电感以减小高频纹波,但是能量还是靠电容维持(也就是说电容小了低频纹波会增大),自己计算吧。

网友:
一般开关电源中,共模电感都是加在AC输入端(这样打浪涌好过一点),在下点成本的就是在2个电解电容中加入一个差模电感。还有关于电解电容的容量,这个和输出功率有关,一般是2倍关系(全电压),60W的输出功率,就上120uf的输入电解。没听说过加了电感可以减少电容容量的,哈哈

网友:
电源中,如果滤波电感的感量足够大,就是恒流源;如果滤波电容的容量足够大,就是恒压源。
看LZ需要的是恒流源,还是恒压源。
一般的稳压电源都是恒压源。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交流整流后一般是要大电容滤波的。否则只是脉动的直流。波形上看是一个又一个的馒头。
共模电感是去除干扰 ...

是的,电容体积小。

网友:
高压小电流可以用大电感加中等电容,参考电子管。大电流只能大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