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CD12864液晶可以同时显示简体和繁体字吗?

楼主(2018-02-28):
之前一款老产品,液晶显示英文和简体,现在需要增加繁体显示,都是自制的字库,有可能同时显示简体和繁体吗?

网友:
自定义字库没有问题

网友:
需要显示的字,自己用取模软件处理,生成字体数组,再显示调用。

楼主:
之前的简体字库如下:
"加", 0x00,0x10,0x10,0x10,0xFE,0x10,0x10,0xF0,0x00,0xF0,0x10,0x10,0x10,0xF0,0x00,0x00,
      0x00,0x40,0x30,0x0E,0x01,0x40,0x40,0x3F,0x00,0x3F,0x10,0x10,0x10,0x3F,0x00,0x00,

那繁体字库只能用序号表示吗?
/*------------------------------------------------------------------------------
;  源文件 / 文字 : 國
;  宽×高(像素): 16×16
------------------------------------------------------------------------------*/
0x00,0x00,0xFE,0x12,0xD2,0x52,0xD2,0x12,0xFE,0x16,0xDA,0x12,0x02,0xFE,0x00,0x00,
0x00,0x00,0x7F,0x20,0x29,0x25,0x35,0x28,0x27,0x2A,0x3D,0x20,0x20,0x7F,0x00,0x00,

网友:
自己的字库可以,不管显示什么字都是显示个图片而已

网友:
国标字库的话就可以用GB2312的简体标准对应繁体字型,就不用管BIG5标准,但你程序只是自定义字库就无所谓了,你程序里多加个状态判断简体繁体指向对应数组不就行了

网友:
做个UNICODE码字库,全都能显了

网友:
字库的数据量不小的

网友:
可以的,要用GBK编码

网友:
自定义字库随便搞!交叉显示繁简都行。

网友:
显示的内容取决于你的代码~~~~~~~~~

网友:
在没有内置字库的LCD看来,每个字与一副图没有区别。只是按照点阵显示出来而已。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看来用简体对应繁体数组简单一些

网友:
自己取,想怎么显示就怎么显示呗

网友:
16x16显示繁体会比较糊…24x24/32x32会好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