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能让USB摄像头接出来一块监视屏呢?

楼主(2018-02-28):
想用usb的相机模组出来的信号分出来2组,一组给个电脑,作为正常用,一组想接个监视屏,有什么方法呢?

楼主:
真的真么难吗,为啥每个人回答呢

网友A:
主要是这个问题问的 没有一点基本常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个问题问的 没有一点基本常识

顶楼上,合格的三楼

网友:
没那么难,相机先插电脑,电脑显卡再接个VGA转AV的转接头就可以接普通监视器了

网友B:
花大代价做也可以,USB不能简单的一分二。
用类似USB分析仪的方法把数据监听到,然后显示。需要知道摄像头的协议,从中抓取图像。
或者先用设备读取摄像头信号,显示出来,然后这个设备再模拟一个USB摄像头给电脑。

网友C:
显示屏接到电脑上,开个程序显示摄像头内容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显示屏接到电脑上,开个程序显示摄像头内容就行了。

不能啊,如果能这么干,那就好说了,只能在摄像头端想办法处理

网友D:
用AV输出的摄像头,分两路,一路接监视器,一路转USB连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这个问题问的 没有一点基本常识

大神,说说哪儿错了呗!哪儿常识错误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AV输出的摄像头,分两路,一路接监视器,一路转USB连电脑

模拟的分辨率都不太高,不是还想要个高分辨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大代价做也可以,USB不能简单的一分二。
用类似USB分析仪的方法把数据监听到,然后显示。需要知道摄像头 ...

这个代价太大了,哈哈

我现在手头有个SDI的能够同时输出SDI和AV信号的,就是需要把SDI再转一把。。。。很累,所以想usb的,看有身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啊,如果能这么干,那就好说了,只能在摄像头端想办法处理

为什么不行?

网友:
上树莓派。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个代价太大了,哈哈

我现在手头有个SDI的能够同时输出SDI和AV信号的,就是需要把SDI再转一把。。。。 ...

USB不能随便分,所以说你没常识
SDI的,可以用SDI分配器一分二
AV的你嫌差,或者你找找,好像有DVI/HDMI之类接口的,找个一分二的分配器用吧,就是电脑上看的话你要用采集卡了
还有办法是用IP摄像头,一般支持多个流,可以用电脑和安卓电视机直接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USB不能随便分,所以说你没常识
SDI的,可以用SDI分配器一分二
AV的你嫌差,或者你找找,好像有DVI/HDMI ...

问题是我没有说直接要分usb啊?最开始我想的简单的办法,是弄个树莓派。

楼主:
我想了个曲线救国的办法
直接用一个usb3.0相机加一个普通av的相机,两个同时用,用一个半反半透镜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