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II 15.0在使用FFT ip核时编译总出错,提示time-limited file

楼主(2018-02-28):
我准备用quartus II做个FFT的仿真实验,在添加完fft ip核之后,编译工程提示很多关于fft的错误,有网友说去掉setting中的EDA工具,确实编译通过了,但是生成不了仿真所需的文件啊。或者有什么可以进行仿真的方法,教我一下,谢谢。
错误有192个主要是以下两种错误
错误提示: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bfp_ctrl.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tdl_bit.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twid_rom.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bfp_o.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twadgen.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204012):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cxb_data.vhd" is an OpenCore Plus time-limited file
Error (204009):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bfp_ctrl.vhd" is not available
Error (204009):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tdl_bit.vhd" is not available
Error (204009):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twid_rom.vhd" is not available
Error (204009): Can't generate netlist output files because the license for encrypted file "D:/altera/FPGA/MyProject/fft/myfft/synthesis/submodules/asj_fft_bfp_o.vhd" is not available

网友:
我上学期做课程设计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一直没解决,之前没用过第三方的EDA工具。
听我老师讲要把 IP核的文件 和 仿真文件 在一个文件夹,不过没搞定,我老师也没做过。
等楼主的解决方法

楼主:
没有大佬遇到过吗。。。。。

网友:
FFT的IP没激活

楼主:
应该不是吧,我在setting中去掉EDA工具,就可以正常编译通过的啊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问题我会重新写一个fft核

网友:
4楼正解,需要单独破解。

网友:
我用的13.1的quartus FFT IP 核是可以找到破解的而且也比较稳定,后面高版本也没有放出新的IP核破解方法,用老的IP核破解方法破解了15.1的ip core FFT到没有测试,不知楼主是否破解了IP core?

网友:
IP CORE没有破解,需要单独破解。我也正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话说,intel 新版本的这些 ip 该怎么破解?

网友(2018-04-23):
IP CORE没有破解

网友:
IP license的问题!!

网友:
I核还是很厉害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