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分析此PT100测温电路

楼主(2018-02-28):
本人新手。想用STM32做个PT100测温调试PID,精度要求不高。电路是抄论坛里 《[转]推荐使用的热电阻Pt100测温电路》这个帖子(发不了url。。。)

我想知道放大后的电压会不会超过3.3V.用multisim仿真后发现电压还是个负数。这是什么情况。。。求大神分析一下,只要不超过3.3V,应该还是能用的 。还有用恒流源的那种能用吗。

网友A:
你R6滑动电位器设置的50%是不对的,两个臂不平衡。只是仿真的话 设置为100欧姆就好了。
其次抄图请看清楚,431那块是不是需要接地呢?
                            滑动电位器下面是不是也需要接个地呢?
很明显你都漏了。
这就是个100倍的差分放大器

网友B:
加个电阻分压,单端进ADC就行了,0.1度大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R6滑动电位器设置的50%是不对的,两个臂不平衡。只是仿真的话 设置为100欧姆就好了。
其次抄图请看清楚, ...

看到了。。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阻分压,单端进ADC就行了,0.1度大概。

电阻分压后对精度有影响吗?

楼主:
仿真后显示是超过3.3V了,改了下电压源和放大倍数能实现了。但是看到网上有人说仿真软件方正的结果不正确,不能相信仿真软件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仿真后显示是超过3.3V了,改了下电压源和放大倍数能实现了。但是看到网上有人说仿真软件方正的结果不正确, ...

你Pt100需要测这么高的温度么?印象235怎么着也有350度以上了吧。0-350你做的东西分辨率1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Pt100需要测这么高的温度么?印象235怎么着也有350度以上了吧。0-350你做的东西分辨率1度吧 ...

是要测0-350度的电烙铁,磁铁式PT100吸附在上面的。分辨率要求不高,1度可以了。谢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简单来讲3楼的方法就可以了,最实用。测温精度,影响最大的是你PT100的精度,买个精度好的传感器就好了。

网友(2018-10-22):
楼上的这是闹哪样啊?这么多PT100的帖子被你翻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要测0-350度的电烙铁,磁铁式PT100吸附在上面的。分辨率要求不高,1度可以了。谢谢大佬的指点{:handsha ...

磁吸式pt100温度反应“超”慢。建议用热电偶。

网友(2019-01-02):
楼上的能发一下仿真文件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个电阻分压,单端进ADC就行了,0.1度大概。

楼上的有更好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