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源入口处的这个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8-02-28):
拆了两个老外变送器板子,在电源入口处都加了这个元件,封装大小不同,都是深绿色的,请教这是什么元件。
1、是电容吗,陶瓷电容吗,此处作用是什么,滤除高频干扰?
2、请大虾指教,这是什么品牌的产品,或者规格型号。如果是电容,和普通贴片电容相对,它的优势是什么?
先谢过。

网友:
可能是自恢复保险丝

按照第三个图就不是保险丝了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贴片的压敏电阻。

网友:
看样子和位置应该是贴片压敏电阻

网友:
贴片的安规电容

网友:
4楼正解,贴片压敏电阻

楼主:
感谢各位支持,选个最先答复的,还有楼下几位的用心回复,在此一并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