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寻有10KW以上+有源PFC+恒流+快速动态响应(10us)电源的高手

楼主(2018-03-01):
大功率电源需求:        供电方式:380V 三相四线;有源PFC;功率:12000W 水冷,提供过压、过流、过热等监测;输出形式:6或12路恒流输出,单路电流10-20A,连续+开关模式,精度0.5%,10%-90%上升沿时间<10us,过冲小于1.5%;
有没有这样的电源高手可以实现的。
合作方式可以面谈,最好在北京。
我的联系方式:邮箱或QQ908491660(请注明电源);谢谢!

网友A:
控制电流输出,10% ~ 90%爬升时间10u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制电流输出,10% ~ 90%爬升时间10us?

电流10%-90%- 10us,且基本无过冲

网友:
要求好高的样子。

网友:
激光器好玩不?

网友:
看样子是要做激光投影仪电源!

网友:
20kW PFC+移相全桥 单路输出,20s,达不到要求

网友:
这要求只能期待高手高手高高手出现

网友:
大功率脉冲激光电源?

网友:
6个或12个模块不行吗?

网友:
在此贴之前,以为脉冲类的东西都是拆分成电源、蓄能系统、驱动系统的

网友:
要求太高了吧

网友B:
我知道这东东有人能做。不过这东东可不便宜,电流上升率很快且要控制过冲,没有点技术不容易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知道这东东有人能做。不过这东东可不便宜,电流上升率很快且要控制过冲,没有点技术不容易搞定。 ...

能帮忙推荐一下吗?

网友:
单路电流10-20A,连续+开关模式,精度0.5%,10%-90%上升沿时间<10us,过冲小于1.5%这个很难么?是不是前面的电源设计难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帮忙推荐一下吗?

这个轻易不敢推荐。如果有诚意,可说明下具体情况,如需求量,预算之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流10%-90%- 10us,且基本无过冲

负载时什么,这个最好知道负责特性。

楼主:
负载等效为多个串联的二极管,负载电压不会有大的变化,预算几十个左右吧

网友C(2018-05-06):
10uS响应,只能是线性方案

网友D:
引用 网友C:
10uS响应,只能是线性方案

电流10-20安,线性方案用什么调整管合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电流10-20安,线性方案用什么调整管合适?

不说电压,怎么选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说电压,怎么选型

顺从电压最高3-4 伏即可。一般的大功率LD,单管有10瓦的,电流10来安,电压2伏多

网友:
10ms 还是有可能的   外行路过

网友F:
10us,很有难度,pwm载波不能低,igbt看来是不能用了,这么大功率,看来也只能用SIC了,成本不低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F:
10us,很有难度,pwm载波不能低,igbt看来是不能用了,这么大功率,看来也只能用SIC了,成本不低啊 ...

如果只要求连续的不是脉冲的呢,线性调整管的方案现实吗?

网友(2018-06-05):
引用 网友D:
如果只要求连续的不是脉冲的呢,线性调整管的方案现实吗?

这么大功率,线性电源是搞不定的,我只搞过1KW左右的PFC,载波50K,用的高速IGBT单管,不过电压环响应应该在10ms左右,电流环说是在每个载波周期,但调的响应也在1ms左右吧。

网友(2020-09-27):
这个需要大牛了

网友:
10US是电磁炮级别的了.

网友:
我敢说,电源这行国内的都是工程师,没有专家。

网友:
非要找谁是专家的话,就是看谁更早拿到国外的样品,抄袭得更早。

网友G(2021-01-04):
难度大,前期做了个600A激光电源,做了一半,现暂停在这,请问群里有没做激光电源的工程师,想咨询几个问题,电话微信都可以,付费。

网友H:
引用 网友G:
难度大,前期做了个600A激光电源,做了一半,现暂停在这,请问群里有没做激光电源的工程师,想咨询几个问题 ...

做了不少大功率电源,军品民品,高压低压的都有,楼主这种响应10uS的没做过。你可以联系我的签名,我帮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H:
做了不少大功率电源,军品民品,高压低压的都有,楼主这种响应10uS的没做过。你可以联系我的签名,我帮你 ...

楼上,问个问题。
最近有一个项目AC/DC做到24V3kW,做出来没有问题,但是需要过EMC测试,主要是RE102。
我这个项目有铝壳屏蔽,测试功率可按照半载测试。
你们做军品电源这个功率等级搞过RE102吗?可否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I:
三相有源PFC,10KW以上的,谁有方案提供?麻烦联系一下我。

网友:
做过10A 50V 30us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三相有源PFC,10KW以上的,谁有方案提供?麻烦联系一下我。

你好,我们是专业做大功率电源的,论坛ID就是手机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