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更换联通物联网卡4G后无法联网

楼主(2018-03-01):
sim900A更换联通物联网卡4G后无法联网,之前用的是2G ,看网上说虽然900A不支持4G,但可以工作在2G模式下,但目前AT指令按之前2G的无法调通。
发送指令流程如下:
AT
ATE0
AT+CSQ                有时候返回  +CSQ: 0,0    ,有时候返回 +CSQ: 13,0   ,不插卡信号强度都是很23,插上卡反而变成0了 。
AT+COPS?             +COPS: 0    ,没有返回供应商
AT+CGCLASS="B"
AT+CGDCONT=1,"IP","UNINET  // uninet 改成
AT+CGATT=1 -----发送 此命令总是error

感觉指令都不对 ,问下大家是不是指令需要改 ,还是根本900A 没法用4G ?

网友A:
可能是物联网卡的问题。

你用自己的手机卡就不会

网友B:
估计是联网比较慢, 上电等个几分钟再操作   另外注意天线是否良好,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 13偏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物联网卡的问题。

你用自己的手机卡就不会

之前的2G的可以,就是换了4G 不知道怎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联网比较慢, 上电等个几分钟再操作   另外注意天线是否良好,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 13偏低 ...

AT 指令不用改吗?  我试试

网友:
是不是apn不同?

楼主:
那需要改成什么apn啊??

网友C:
1. 可能是卡还没开通。
2. 可能是卡已经在别的设备上上过电了,被绑定了,其他设备就不能用这张卡了。
3. 可能有地域限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联网比较慢, 上电等个几分钟再操作   另外注意天线是否良好,找个信号好点的地方, 13偏低 ...

搞明白了,是上电需要搜网络 ,时间长一点 ,等一会再发AT 就好了 。但为啥同样的环境 4G的卡的信号差,只有13,14.而之前买的2G的就23.
另外感觉新买的卡 第一次搜索网络是不是要注册时间长啊,用过后就不会出现搜网络时间长的现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可能是卡还没开通。
2. 可能是卡已经在别的设备上上过电了,被绑定了,其他设备就不能用这张卡了。
3.  ...

都开通了,状态是可测试 。
搞明白了,是上电需要搜网络 ,时间长一点 ,等一会再发AT 就好了 。但为啥同样的环境 4G的卡的信号差,只有13,14.而之前买的2G的就23.
另外感觉新买的卡 第一次搜索网络是不是要注册时间长啊,用过后就不会出现搜网络时间长的现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