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76E003输出PWM驱动MOS对电源造成严重干扰,如何处理?

楼主(2018-03-01):
如题,N76E003输出多路PWM,直接驱动MOS管,PWM开启后,对VCC造成严重干扰,示波器看了一下,干扰的峰峰值达到1V左右,对ADC采样造成影响。
以前用STM8S003的,直接替换,STM8S003不存在这个问题,现在用这个N76E003,都不知怎么处理好?

网友A:
这个和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硬件的问题   电源加大电容和高频滤波看看

网友:
MOS管D脚与VCC加二极管没

网友:
理论上不应该,pwm的频率是不是改变了,用示波器看看mos驱动脚的波形

网友:
是不是N76E003的推挽输出能力比STM8的强?MOS管栅极串接一个小电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和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硬件的问题   电源加大电容和高频滤波看看

电源输入是DC12,现在电路上的电源就是一个7805,电源本身不会有那么大的杂波的。

网友:
把N76E003的IO斜率设小看看

楼主:
输出斜率改过,无效。
PWM频率无改变,不过上升时间比STM8S003变长了,应该是N76E003输出能力小。

网友:
影响ad采样了?我的n76e003与wifi模块共用3.3v时也会在vc脚测到干扰。但原因是wifi工作瞬时拉低了电源。

网友B:
可能由于干扰脉宽窄,这种非正常状态是ad还是能稳定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能由于干扰脉宽窄,这种非正常状态是ad还是能稳定工作。

PWM是连续产生的,频率是1K,这样我这个干扰的频率也是1K,这样就影响到我的AD了。
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办法解决,换个STM8的单片机就没问题,看来N76E003的坑还是比较多的。

网友:
N76E003的IO口输出多路PWM,直接驱动MOS管。表示不理解这样的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