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T1808的DEMO板调试记录

楼主(2018-03-02):
昨天调试了一下买的JMT1808的DEMO板,发现硬件设计的一些问题。
列出来,让一起玩这个芯片的朋友少走点弯路。
板子为带霍尔demo板
问题如下,后面测到我会再补充
1 原PCB板的AD噪声特别大。
1)  5V电源线上无大的电容滤波。在工作时会有一定的波动。
2) 2.5V的REF输出上并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电容,测试2.5V外部参考会发现严重的振荡情况。并一个大的电容会好(已测试),去掉电容应该也会好(经验,未测试)。
3) 使用内部2.5V REF噪声也还可以
4) 使用5V 电源参考噪声较小。
不知道当时的程序和硬件是怎么想的,找了一个最差的方式。

2  程序下载使用JLINK的串口会很容易断线。使用USB转TTL芯片还挺稳定的。

网友:
多谢老哥,我年前也买了,还没开始动呢。收藏你的帖子!

网友:
楼主做的事情,我们也有类似经历  。2.5V外部参考电压问题,去掉滤波电容就好了。我们去年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原厂找到了原因:国产431不同型号差异太大,以前他们购买的431带上滤波电容,非常稳定,这就是他们为什么用外部431的原因(当然,参考电压源是可以编程选择的)。后来有个批次的431不能挂电容(或者电容不能大),否则431会振荡,您的板子应该是431的电容没有去掉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