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请帮忙看看 STM32 ADC转换结果偏低,大概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8-03-02):
芯片换过,程序也看不出问题,折腾了两天一点头绪都没有,请帮我分析下大概问题出在哪里?不胜感激。
芯片 STM32F103VCT6 ;Vref=2.5V; VDDA=3.3V;VDD=3.5V,采样时间都调到最大了。

取了几个点的转换结果,如列表所示,输入电压约接近VREF,偏差就越小。
输入电压由一台HP的数控电源提供,然后用高位表直接测得ADC引脚与AGND的电压

ADC部分原理图如下:

初始化程序是参考正点原子的:
void  Adc_Init(void)
{
        GPIOC->CRL&=0XFFFFFFF0; //  PC0 ADC10 anolog输入
        GPIOC->CRL|=0X00000000;
        //通道10/11设置
        RCC->APB2ENR|=1<<9;            //ADC1时钟使能
        RCC->APB2RSTR|=1<<9;           //ADC1复位                APB2 外设复位寄存器 (RCC_APB2RSTR)
        RCC->APB2RSTR&=~(1<<9);        //复位结束
        RCC->CFGR&=~(3<<14);           //分频因子清零
        RCC->CFGR|=3<<14;                  //SYSCLK/DIV2=9M ADC时钟设置为9M,ADC最大时钟不能超过14M!
        ADC1->CR1&=0XF0FFFF;           //工作模式清零
        ADC1->CR1|=~(1<<16);          //独立工作模式
        ADC1->CR1&=~(1<<8);            //非扫描模式
        ADC1->CR2&=~(1<<1);            //单次转换模式
        ADC1->CR2&=~(7<<17);
        ADC1->CR2|=7<<17;                   //软件控制转换
        ADC1->CR2|=1<<20;              //使用用外部触发(SWSTART)!!!        必须使用一个事件来触发
        ADC1->CR2&=~(0<<11);           //DATA左对齐
        ADC1->SQR1&=~(0XF<<20); //这4位定义规则通道转换序列中的通道数目;0000=1个转换--1111=16个转换
        ADC1->SQR1&=0<<20;             //1个转换在规则序列中 也就是只转换规则序列1;具体要转换哪个通道后面再定义
        ADC1->SMPR1&=~(7<<0);          //通道10采样时间清空
        ADC1->SMPR1|=7<<0;            //通道10  239.5周期,提高采样时间可以提高精确度
        ADC1->CR2|=1<<0;                   //开启AD转换器
        ADC1->CR2|=1<<3;               //初始化校准寄存器                                使能复位校准  ,可以修正内部电容器组产生的误差
        while(ADC1->CR2&1<<3);         //等待校准寄存器完成初始化                                                                等待校准结束
        ADC1->CR2|=1<<2;        //开启AD校准
        while(ADC1->CR2&1<<2)   //等待校准结束
        }

网友:
是不是,应该把 GND 和AGND 分开呢?

感觉可能是地线的问题吧..

网友:
分压电阻1K?  是不是太小了, 与片内阻抗不匹配?

网友:
注意,单片机AD输入阻抗也就几十K,前级加运放应没问题!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VDDA=3.3V;VDD=3.5V,
我记得VDDA要大于VDD.

网友:
如果ADC_IN有劲儿的话,减小R42和R45,并增大C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VDDA=3.3V;VDD=3.5V,
我记得VDDA要大于VDD.

5楼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可能是: VDDA=3.3V;VDD=3.5V,
我记得VDDA要大于VDD.

谢谢,但你记错啦。

网友:
AD输入阻抗电阻有几十k,分压电阻参数小了,试试不要分压电阻R45,然后输入一个小电压(小于2.5v)。

网友:
先不要管外部了,读一下内部参考电压,看看数据如何

网友:
估计是阻抗匹配问题!

网友:
如果功耗要求不高,把R31减小些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但你记错啦。

要看原厂的资料。附图仅供参考。

网友:
上面的图片怎么显示不全?
VDDA=3.3V,VDD=3V。

网友:
示波器看一下电压输入管脚,r42c40震荡了吧

网友:
你试一下就知道了,把VDD和VDDA接一起看看。

F1的规格可能没有下面这段话,其它一些系列有以下文字:
1. All main power (VDD, VDDA) and ground (VSS, VSSA) pins must always be connected to the external power supply, in the
permitted range. The following relationship must be respected between VDDA and VDD:
VDDA must power on before or at the same time as VDD in the power up sequence.
VDDA must be greater than or equal to VDD.

网友:
受教,谢谢各位。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到底是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问题解决没?到底是啥问题?

不是STM32 ADC的事,是我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自编的求平均的函数,用于12位ADC。这次开始改为8位ADC,后来发现8位不够用,又改回16位。
其中一个常量的定义从0xffff变更为0xff。需要改回的时候忘了把它改回来。好些天了具体记不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STM32 ADC的事,是我自己犯了低级错误:
自编的求平均的函数,用于12位ADC。这次开始改为8位ADC,后 ...

好吧,学习了,至少知道这个路是通的!

网友:
很羡慕楼主有高端的测量仪表。

网友:
也学习下,谢谢各位。

网友(2019-10-14):
学习了,最后的误差是多少?模拟电源和数字电源是分开的还是隔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