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LAB X IDE(标题不及格,封锁ID)

楼主(2018-03-02):
求救大神!!!这是什么回事?开发环境是MPLAB  X  IDE 4.05,编译器是XC8 1.44的,器件是PIC18F46K22

楼主:
编译不成功!!!

网友A:
我感觉你需要先修改标题啊 哥们

网友:
一步一步来,先搞个简单的main编译成功了再说~

网友:
maplab的IDE很扯蛋的,经常出现一些匪夷所思的问题,而且是运行在java虚拟机上的效率很低!越用越恶心

网友:
要贴错误也得先给看第一个错误提示阿。

网友B:
这个工程以前用的编译器也是XC8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感觉你需要先修改标题啊 哥们

怎么说呢?打错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工程以前用的编译器也是XC8吗?

是的.......

网友:
标题语义不清啊楼主,赶紧去改吧

网友:
是你的程序太大,超过flash容量了,你注释一部分代码就知道了

网友C: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网友:
就这标题,慢走不送

网友:
修改标题啊

网友:
可惜了 ID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楼主你好,楼主再见

网友:
1、编译器XC8设置问题(未破解,未设FREE模式) 写个空main 编译下
2、编译后代码空间超出预选芯片空间   注释掉一半代码试试
3、工作环境问题 比如没有全英文路径 公司保密监视环境等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