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数据采集系统发上来讨论(多图)

楼主(2018-03-02):
开发一年多的通用数据系统,发上来跟大家讨论讨论,东西很多,资料也不好分享,先上图吧!
这是一个数据采集主机,通过USB、串口或网口与PC通信,开发了数字IO、模拟信号采集、万用表、阻抗测量、多通道电阻测量等等。。。。。。

网友A:
真不错,就是不明白类似这种设备用在哪些场合呢?

网友B:
牛逼,板卡跟背板走什么总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就是不明白类似这种设备用在哪些场合呢?

数据采集应用相关的都能用到,像多路温度的,多路压力,多路电流电压之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板卡跟背板走什么总线?

走的是双CAN总线

网友B:
数字IO 能调节输入输出电平?再加一些485 422 接口就很全了

网友C:
看看ZLG的DM100,就是类似的吧?

网友D:
把stm32换成TI的 DSP,那个阻抗测试卡说是外国产的都有人信

网友E:
这个可以替代ICT吗?

网友F:
袖珍版  NI PXI 系统

网友G:
非标尺寸的板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IO 能调节输入输出电平?再加一些485 422 接口就很全了

IO目前的卡不能调节电平,只是常规的标准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ZLG的DM100,就是类似的吧?

类似的系统有很多,NI的也有,可能不同的地方是我用双CAN总线,协议上对上位机来说是透明的,只需要根据地址操作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stm32换成TI的 DSP,那个阻抗测试卡说是外国产的都有人信

ST的开发起来比较方便,而且ST有性能很好的MCU了,目前用的是F4,正在换H7了,跑400M主频很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非标尺寸的板卡啊

这种板卡其实除了PCI,PXI ,其他都非标了,PXI成本超高,难度也很大,PCI摆脱不了PC主板,很多应用受限,不得已自己设计物理尺寸板卡。

楼主:
引用 网友F:
袖珍版  NI PXI 系统

对的,低成本的版本,当然,性能也比不上PXI,主要在总线带宽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可以替代ICT吗?

部分可以替代ICT,得看应用了。

网友H:
成套系统还是非常复杂的,楼主技术上绝对是大牛。
如果是自用,那无可厚非。
外卖,有钱的主尤其是外资的根本就不差钱,基本上都买NI的。
没钱的或者对成本比较敏感的,楼主这类设备成本也不低,你卖给他们,他们还是会觉得贵。
不知道楼主怎么定位这套系统的出路。

另外系统架构上问下楼主:
各子卡是独立CPU控制,背板仅负责和各子卡的通讯及数据传输?
还是子卡无独立CPU仅包含ADC,IO等芯片,全部控制由背板负责包含通信,数据传输及和各底层部件如ADC采集芯片 SPI信号处理?

网友I:
不错,那个导轨是开模的还是3D打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成套系统还是非常复杂的,楼主技术上绝对是大牛。
如果是自用,那无可厚非。
外卖,有钱的主尤其是外资的根 ...

板卡都带MCU,这样才能实现协议透明,上位机的操作很简单,发送一个命令然后收回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错,那个导轨是开模的还是3D打印的?

导轨是3D打印的

网友:
板子设计不错,牛!

网友J:
努力一下 干掉 NI

楼主:
引用 网友K:
canopen?

不是canopen,是自定义的协议,canopen在这个应用效用偏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努力一下 干掉 NI

哈,有梦想总是好滴!

网友L:
采样运放啥型号?有DAC么?

网友:
工控自动控制动环监控中的大牛!

网友:
机壳相当漂亮,自己加工的?

网友M:
楼主
1. 你的机箱是定制的吗?有卖的吗?
2. 机箱的最左边通信接口板只是单单的RS232/USB to CAN 转换吗?

网友N:
技术是做的不错,但是市场定位很尴尬,有钱的基本都用国外大公司的,比如汽车领域的测试使用的是vector公司的VT system,除了已经之外还有配套的软件,可以做一些自动化的测试同时可以生成报告。
https://vector.com/vi_vt-system_en.html

不管怎么样支持 楼主在技术上面的付出,国内做技术研究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种板卡其实除了PCI,PXI ,其他都非标了,PXI成本超高,难度也很大,PCI摆脱不了PC主板,很多应用受限 ...

嗯,我们一般设计都是标准3U,5U,6U的板卡。

网友O:
这个严重支持,10通道K型热电偶测温度, 外加几通道电压测量,1通道电流测量 什么价格?挺适合小公司的,进口的太贵了。在国企用过AG34970A,真是好东西

网友P:
和我几年前要做的东西如此的像,方案几乎一样,可惜当时人员离职没有完成。

网友:
不错不错,东西布局很均衡.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1. 你的机箱是定制的吗?有卖的吗?
2. 机箱的最左边通信接口板只是单单的RS232/USB to CAN 转换吗? ...

有很多卡没有拍照发上来,有网口的卡。

楼主:
引用 网友O:
这个严重支持,10通道K型热电偶测温度, 外加几通道电压测量,1通道电流测量 什么价格?挺适合小公司的,进 ...

价格大概是34970的三分之一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技术是做的不错,但是市场定位很尴尬,有钱的基本都用国外大公司的,比如汽车领域的测试使用的是vector公司 ...

嗯,是呀,非常不容易,高端选国外,低端拼价格呀!

楼主:
引用 网友M:
楼主
1. 你的机箱是定制的吗?有卖的吗?
2. 机箱的最左边通信接口板只是单单的RS232/USB to CAN 转换吗? ...

忘了回复第一个问题,机箱是定制的,发图纸到外面加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L:
采样运放啥型号?有DAC么?

开发了好几个采集方案了,不同方案用的不一样,不过目前ADC的采样率不高,受限于总线带宽,最高是1M/16Bit,DAC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和我几年前要做的东西如此的像,方案几乎一样,可惜当时人员离职没有完成。 ...

你在哪个城市呢?

网友:
这板子看起来神清气爽啊

网友Q:
楼主一个人还是团队啊?

厉害

网友R:
引用 楼主:
ST的开发起来比较方便,而且ST有性能很好的MCU了,目前用的是F4,正在换H7了,跑400M主频很够了。 ...

我一般看到人家的壳,我就流口水。。我只想说,这个壳哪里有卖的?楼主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告知。。。

网友S:
背板总线是 双高速CAN和电源   ?

网友T:
这算物联网吗?

网友M:
引用 楼主:
有很多卡没有拍照发上来,有网口的卡。

我看你应该还有类似34901A的通道卡吧。
另外没张卡的PCB跟面板的链接,貌似你这个版本还没处理好,是分开的。

网友P:
引用 楼主:
你在哪个城市呢?

上海,以前做了,模拟采集,CAN卡,模拟负载,数控电源。

网友:
这个真心不错啊,楼主大牛!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一个人还是团队啊?

厉害

基本是我一个人干咯!!

楼主:
引用 网友P:
上海,以前做了,模拟采集,CAN卡,模拟负载,数控电源。

嗯,我在深圳,可惜,不然可以多交流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M:
我看你应该还有类似34901A的通道卡吧。
另外没张卡的PCB跟面板的链接,貌似你这个版本还没处理好,是分开 ...

这个架构的卡其实不用设计通道卡,因为每张卡都会有多个通道,像+-50输入范围的电压采集卡就有8路每张卡,所以需要多少通道就增加多少张卡。面板的链接利用Dsub连接器的两个螺丝来固定的,没有dsub连接器的话就得用其他的结构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T:
这算物联网吗?

嗯,这算物联,不过本质上还是数据采集。

楼主:
引用 网友S:
背板总线是 双高速CAN和电源   ?

背板包括由电源、两个CAN总线、还有多个中断与冗余的接口(预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R:
我一般看到人家的壳,我就流口水。。我只想说,这个壳哪里有卖的?楼主方便的话,是否可以告知。。。

这个是自己设计的呀,这种外壳是没有现成的了,自己画好图纸,外发加工就可以,不过在钣金工艺、结构与喷涂方面自己要花点时间弄懂才行。

网友N:
引用 楼主:
嗯,是呀,非常不容易,高端选国外,低端拼价格呀!

问题是这种东西一般很少可以走量的话,如果这也比低价格的话,说实话赚钱比较艰难了,但是换一种思路,利用你现有的技术,可以一些企业做一些定制化的设备,或者拿出其中的部分作为方案卖给一些小公司,毕竟很多小企业,比如环保类的企业还是有类似设备的需求,但是本省他们的技术能力比较差,但是他们有渠道可以把设备用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我看到过德国的用来检测有机气体污染物体浓度的设备,里面直接用的NI的采集设备和工控机,一台设备卖好几十万。

网友N:
引用 楼主:
背板包括由电源、两个CAN总线、还有多个中断与冗余的接口(预留的)

一般高端的数据采集设备的和电脑的交互一般都是网口,因为网口的带宽比较宽,同时在PC端网络的开发比较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N:
问题是这种东西一般很少可以走量的话,如果这也比低价格的话,说实话赚钱比较艰难了,但是换一种思路,利 ...

嗯,是的,确实是得这样的思路呀!!!

楼主:
引用 网友N:
一般高端的数据采集设备的和电脑的交互一般都是网口,因为网口的带宽比较宽,同时在PC端网络的开发比较容 ...

嗯,目前已经有网口的卡,网口主要是稳定,因为网络变压器双端隔离,在工控领域或者自动化测试领域行业都排斥用USB的,用串口的话大多也需要隔离。所以测试系统的所有板卡跟总线都是隔离的。

网友U:
楼主看样有大公司工作的经历,你这是标准工业采集一整套。

楼主:
引用 网友U:
楼主看样有大公司工作的经历,你这是标准工业采集一整套。

倒是没有在很大的公司呆过,只是一直在搞研发。做这个项目毕竟真金白银花出去,所以产品架构下的功夫很多,板卡的设计与系统扩展都有预留扩展空间,像背面两个CAN总线的接口设计了自动阻抗匹配,这样可以将多台主机的总线连起来等等。。。。。。

楼主:
感谢大家的关注,我在深圳,若大家对这个产品有兴趣,不管是合作的还是技术交流,都欢迎call我。。。

网友V:
尺寸有大的,整个箱体

楼主:
引用 网友V:
尺寸有大的,整个箱体

尺寸是标准的台式仪表尺寸,宽高跟34401一样大,长度短一些。

网友H:
问下楼主
板卡是否支持DI 和AI 同时连续高速采集?如分别以10K速度连续采集DI和AI。
对应数据传输到上位机如何进行?分时?
NI的低端板卡在进行高速AI采集时,类似于单线程,不能进行DI等的连续处理了。

网友:
2018通用采集系统 记号一下,回头细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问下楼主
板卡是否支持DI 和AI 同时连续高速采集?如分别以10K速度连续采集DI和AI。
对应数据传输到上位机 ...

嗯,是的,只能分时传输,不过10K的采样并不高,做到同步问题不大呀。

网友H:
话说回来,相对于这个设备,更喜欢楼主头像上的妞。

网友:
楼主的头像是哪个明星,清爽啊!

当然,楼主的作品看起来也很清爽!

网友W:
很不错啊,看得出楼主花了很大心血。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话说回来,相对于这个设备,更喜欢楼主头像上的妞。

我是不是得把头像换掉

网友N:
引用 楼主:
倒是没有在很大的公司呆过,只是一直在搞研发。做这个项目毕竟真金白银花出去,所以产品架构下的功夫很多 ...

自动阻抗配置是在怎么做的?怎么知道别人那边是不是加了120欧姆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W:
很不错啊,看得出楼主花了很大心血。

嗯,确实花了很多精力做这个!!

网友S:
引用 网友N:
一般高端的数据采集设备的和电脑的交互一般都是网口,因为网口的带宽比较宽,同时在PC端网络的开发比较容 ...

总线采用双CAN,限制了总的带宽吧?你网口带宽再高也利用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N:
自动阻抗配置是在怎么做的?怎么知道别人那边是不是加了120欧姆的电阻? ...

需要检测是否是总线末端,若是总线末端,则把匹配电阻用模拟开关接上,CAN的阻抗可以直接测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S:
总线采用双CAN,限制了总的带宽吧?你网口带宽再高也利用不起来

嗯,是的,不过网口通信在数据采集方面实际带宽利用率很低。

网友N:
引用 网友S:
总线采用双CAN,限制了总的带宽吧?你网口带宽再高也利用不起来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整个采样系统,所有的数据并不仅仅只有can数据,比如高速AD采集的数据,所有的数据都是通过网口交互的,使用网口是因为网口是隔离的,同时开发简单,带宽比较宽。一般在数据采集端的网口是接在一个嵌入式核心板中,这块嵌入式板子上面跑的是linux或者是wince一类的。这个结构和很多示波器的结构一点一样了,只不过示波器多了显示部分。

网友X:
引用 楼主:
需要检测是否是总线末端,若是总线末端,则把匹配电阻用模拟开关接上,CAN的阻抗可以直接测量的。 ...

请教一下如何做到检测板卡是不是在总线末端?

楼主:
引用 网友X:
请教一下如何做到检测板卡是不是在总线末端?

“自动阻抗匹配”这个表述可能引起误解了,阻抗匹配不在板卡上,是在总线的两端,自动匹配用了笨办法,当扩展总线接口有连接器插入时,即不是末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自动阻抗匹配”这个表述可能引起误解了,阻抗匹配不在板卡上,是在总线的两端,自动匹配用了笨办法,当 ...

就这一个小机箱,自不自动无所谓。除非CAN总线被引出到外部

网友P:
我当时的背板上是两路CAN,和两路485.  485总线在这种短距离时可以以10M的速度通讯,可以比较CAN总线快。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就这一个小机箱,自不自动无所谓。除非CAN总线被引出到外部

是可以多个机箱串联使用的,这样可以实现例如500路温度采集的应用,这个在3Dmaping上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P:
我当时的背板上是两路CAN,和两路485.  485总线在这种短距离时可以以10M的速度通讯,可以比较CAN总线快。 ...

485在这个速率上可靠性我想可能有风险

网友:
这个结构看起来很不错,3U 的很多情况下感觉偏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其实是这样的,作为整个采样系统,所有的数据并不仅仅只有can数据,比如高速AD采集的数据,所有的数据都 ...

高速AD的话那现在这个总线结构是不行了,总线带宽限制了呀

网友Y:
楼主其实可以把背板协议(定义)开放出来,有助于发展(生态)

楼主:
引用 网友Y:
楼主其实可以把背板协议(定义)开放出来,有助于发展(生态)

嗯,这样挺有意义!

网友:
东西做的不错,不过挺反感刘长指甲的

卫生是一方面,万一哪天干活指甲断了就惨了,想想心里都痛

网友Z:
agilent的数据采集器34970/2+板卡

网友AA:
引用 楼主:
嗯,这样挺有意义!

是的,建议走EtherCAT或 Fexray总线。扩展性好点

网友:
看起来很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A:
是的,建议走EtherCAT或 Fexray总线。扩展性好点

自定义协议主要是最大限度做针对性的优化,最大限度减少协议开销,本身带宽不够高,现有的协议都有额外开销。

楼主:
引用 网友Z:
agilent的数据采集器34970/2+板卡

对,与34970有类似的功能

网友AB:
根据我所在的行业(航天航空)关键问题:多个通道,是否同步采集?多通道同步采集的情况下同步采样率多少?采样位数?采集的数据能否在脱机条件下直接写SD卡(不考虑文件系统),上位机软件是否提供跨平台的SDK,毕竟Windows真用的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根据我所在的行业(航天航空)关键问题:多个通道,是否同步采集?多通道同步采集的情况下同步采样率多少? ...

受限于总线的带宽,CAN总线的分时延迟在25us左右,现有的ADC卡是24bit/8通道,每个通道64K采样,若要求高度同步,但总带宽小与2Mbps,那么用中断方式触发采样也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B:
根据我所在的行业(航天航空)关键问题:多个通道,是否同步采集?多通道同步采集的情况下同步采样率多少? ...

抱歉刚刚只回复了一半,可以实现SD卡记录,不过得明确应用需求,上位机的话不限制,能实现串口、USB、或者网口的通信就可以使用,我抽空把架构发上来,总线实现的是一个数据透明转发,每张卡都是独立、隔离的采集单元,对采集卡的命令操作是根据每张卡上面的拨码开关的地址实现的。不同的卡有不同的操作命令集,发送命令的格式大致是:地址+操作码+参数,返回对应的数据!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刚刚只回复了一半,可以实现SD卡记录,不过得明确应用需求,上位机的话不限制,能实现串口、USB、或 ...

USB口可以不整,有千兆网口跟SD卡(高速卡)基本可以了,甚至还可以用CF卡,开发简单,速度也快,需要大容量存储跟同步采集的场合,只要性能够牛,能轻松嵌入,基本上不太在乎成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