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FPGA xilinx ARTIX-7 用内部block ram 时钟可以达到多块?

楼主(2018-03-02):
如题,实际项目中 时钟达到100m 存入的数据和读出的数据是一样的没问题,但是始终继续上升  读出的数据就会有错误的数据参杂,  请教大家用过这块片子的 内部RAM时钟最高可以配置到多少。 是内部BLOCK ram 的自身特性约束了,还是我的时序可能存在问题

网友A:
看DataSheet,A7的BRAM自身的工作频率300M起,高的能到500M。
实际能跑到多少和BRAM的配置以及周边逻辑的布局布线有关,单看BRAM本身的特性意义不大。

加时钟约束,看综合的报告,Timing过了基本不会有问题;Timing没过不修逻辑还要用,那就是撞大运呗。

网友B:
你不加约束的话出问题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DataSheet,A7的BRAM自身的工作频率300M起,高的能到500M。
实际能跑到多少和BRAM的配置以及周边逻辑的布 ...

时钟约束是从VERILOG里调整吗? 我一直是直接写的VERILOG代码 没有关注过时钟约束方面的事  看来要查查资料看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加约束的话出问题很正常。

约束是对VERILOG进行调整 还是额外需要做一个 约束的步骤的?  以前都是直接用了SRAM  没出问题就没太关注,今天要把时钟提上去才发现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约束是对VERILOG进行调整 还是额外需要做一个 约束的步骤的?  以前都是直接用了SRAM  没出问题就没太关 ...

不做约束还能跑说明你的设计不算太复杂 RAM本身最高可以跑到550MHz。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做约束还能跑说明你的设计不算太复杂 RAM本身最高可以跑到550MHz。 ...

反复的修正代码 才跑通的   算法比较复杂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约束是对VERILOG进行调整 还是额外需要做一个 约束的步骤的?  以前都是直接用了SRAM  没出问题就没太关 ...

最简单的也得约束个时钟频率,xlinx的资料很全,一看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简单的也得约束个时钟频率,xlinx的资料很全,一看就会了

我的时钟都是锁相环出来的    FPGA自己代码已经挺久了 对逻辑已经比较清晰了,但是今天第一次接触时钟约束 有点摸不着头脑  研究中